[综合] 小心的问一声,俺的电三轮车有人能修嘛!

楼主(2022-09-13):
       全包带棚电三轮车,车窗的密封胶一遇到水,顺着车身开始流淌黑色的液体,明显是老化后起皮掉色了,找了几个修电车的都修不了,让去修汽车的那里,一问价格竟然要好几百大洋,想想自己更换算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应该怎么弄车窗的老密封胶!
一:清洗老玻璃胶,直到没有明显的黑色液体,然后上新密封胶!
      (简单快速,用料也少)
二:清除表面的老玻璃胶,然后上新玻璃胶!
      (清理了一个小玻璃,真的不好清理啊,买了两管玻璃胶估计不够用)
三:取下玻璃,完全清除老玻璃胶,全部打上新玻璃胶!
      (费时费力又费钱,估计还得好几管胶买)

这是老化后掉色的样子,就不能遇见水,有一点水就开始流淌黑水。 。 。 。 。 。

这是清理掉表面玻璃胶后的样子,玻璃与车身之间是另外一种颜色的胶在粘连!老费劲了,玻璃和车身玻璃框之间有好大好深得缝隙,买的两管还真不够全换上!

       如果按照第一方案进行的话,会不会后期老玻璃胶继续老化使新玻璃胶出现脱落的现象?请懂行的大佬们给个建议!!!

网友A:
这种是没装好  橡胶条没密封好 清理旧的胶 买粘玻璃幕墙的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没装好  橡胶条没密封好 清理旧的胶 买粘玻璃幕墙的胶

之前好好的,时间长老化了,遇水就掉色,我就是想问问清理到什么程度,是搽干净就可以,还是必须清理完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好好的,时间长老化了,遇水就掉色,我就是想问问清理到什么程度,是搽干净就可以,还是必须清理完全 ...

很多年了吧?  橡胶老化外面风化的 擦掉还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年了吧?  橡胶老化外面风化的 擦掉还会有

5年了,所以不想在它上面花太多钱了。你的意思必须清理干净吗?

网友B:
淘宝上有卖这个胶条的买新的换上不就行了

网友C:
美工刀割掉,玻璃上残余的胶用除胶剂应该能除掉,重新打胶

网友D:
想省钱,直接找黑色碳纤维纸贴一圈不就好了

网友E:
墙纸刀慢慢削,能削多干净就削多干净,然后用幕墙结构胶打上,压上玻璃,想法固定固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卖这个胶条的买新的换上不就行了

是车窗外面的密封胶,不是胶条。我这车的胶条在车内,胶条没问题,是密封胶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工刀割掉,玻璃上残余的胶用除胶剂应该能除掉,重新打胶

玻璃上的残余胶好弄,一擦就掉了,我说的是玻璃与车身之间的胶用不用完全祛除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省钱,直接找黑色碳纤维纸贴一圈不就好了

之前买过,时间长了翘边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墙纸刀慢慢削,能削多干净就削多干净,然后用幕墙结构胶打上,压上玻璃,想法固定固化 ...

嗯,你的意思就是取下玻璃,彻底清理干净啊!这个工程量好大呀!

楼主:
啊!这让我想起来了电脑的维修三步骤,重启重启换新机

网友F:
三蹦子能开就行 ,没必要折腾吧    不漏水就好了

网友G:
买点丁基胶带,把那一圈盖到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蹦子能开就行 ,没必要折腾吧    不漏水就好了

你是没见过顺着车淌黑水的样子,简直不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点丁基胶带,把那一圈盖到里面

这个真没有试过,我已经买了两管胶水了。 。 。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真没有试过,我已经买了两管胶水了。 。 。 。

用那个胶带把坏了的地方都给包到里面,即使再掉黑末末也包在里面了,反正外面看不到就好了

那个不贵,先弄点在不起眼的地方试试

反正我家厕所里面的下水管是铸铁的,但已经有地方被锈透了,我就用的丁基胶带粘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