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两种排风扇,噪音差别那么大

楼主(2022-09-13):
同一牌子的排风扇,那种方形的比圆孔的噪音小得多,但是圆孔的标称噪音也写得很低,为什么

网友:
涡轮。。风噪声

网友:
扇叶角度不同吧

网友:
涵道当然噪音大

网友:
两个都是方形的啊

网友:
做过风阻设计的扇叶噪音就会很低

网友A:
是机械噪音?还是气流噪音?

网友:
这个和转速有点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机械噪音?还是气流噪音?

气流噪音很大,艾美特的,哎

网友:
涵道的排风量大,噪音也跟着大。

网友:
风道的弧面设计?

网友:
转速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这两个结构上有什么不同吗?是不是一个新一个旧?

网友:
跟转速和共振有关不同转速的共振频率不一样。

网友:
两种使用的轴承不一样

网友:
另一种原因,异步电机绕组极对数不同,1对极转速最快,2对极转速慢些,极对数越大转速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