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简单拆一个安卓泡死机

楼主(2022-09-13):
坛友手里M币兑换的,简单拆一下吧,最后一层没敢动,怕屏幕进灰,等折腾死了再彻底拆碎吧

正脸

两个数据线?我猜有一个是ttl,可以尝试破解

背面,三卡三待???

内部

网友A:
泡死?泡水了?

网友:
安卓模块不是分离原件搞的啊

网友B:
看见那中心十字的圆形了没?  防拆 断开就锁机  开机不能进系统

SAM是加密鉴权卡   SIM才是数据通讯网络用的卡

这种机子一般是 高通MSM8909的模块  刷机包找不到 而且刷机要密码 ttl估计也是要密码

有部分机子可以不用密码能结束/退出   赢 航  的收款机程序  回到安卓界面

但是外部软件不给装 内置应用商店软件就就几个外卖商家版  还有网易云音乐什么的

很多机子没法自己退出收钱程序  要登录 不然就堵在收钱程序登录界面   啥都弄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泡死?泡水了?

泡死机=P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见那中心十字的圆形了没?  防拆 断开就锁机  开机不能进系统

SAM是加密鉴权卡   SIM才是数据通讯网络 ...

做过研究的人。。。。。。

网友:
泡死机就是POS机。。。

网友:
我换购的,已经让我刷错文件,折腾死了,不进9008了,强行进入高通9008,使用高通工具备份,尝试着修改文件进入系统,变砖没办法继续研究了,这简直碰到了个钢板,以后换点好弄的,通过备份出来的文件研究,配置是高通210,1+8G,安卓5.1.1,到此为止了

网友:
还是拆零件吧,能利用上闪存吗

网友:
捡过一个SIM都是集成的杀鸡取卵留下电池其他全部垃圾堆,话说你这是炮死鸡还是POS机还是泡水机啊

网友:
另外一个usb口应该是外接密码键盘的吧。

网友:
见什么拆什么

网友:
看不到电池,拆的不彻底吗

网友C:
这东西我也有一台,外观、型号都一样。但机器上标注的银行名字不一样,我的是华夏的。电源输入的规格也不同,我的那个是9伏2.5安(22.5瓦),这个是9伏1安。
我那台机器,是一位坛友给我送来的(来自重庆的)。到手之后,拿来上网用了(最主要的用途是:逛论坛)

8+64G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我也有一台,外观、型号都一样。但机器上标注的银行名字不一样,我的是华夏的。电源输入的规格也不同 ...

我这个应该是内置电池没电了,就跟拆机自杀一个效果,已经不启动系统了,还没研究明白怎么能破解

网友:
这个拆机就死机了,锁死。

网友:
pose机拆机即死

网友:
这是个刷卡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