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greek pro 14imb台式机更换显卡后点不亮

楼主(2022-09-13):
联想greek pro 14imb台式机更换显卡后点不亮,是不是会是BIOS限制了,新显卡没有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你发错区了吧!之前是什么显卡,内置的?BIOS改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错区了吧!之前是什么显卡,内置的?BIOS改了没?

额…我知道了,老显卡不支持uefi启动…回去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我知道了,老显卡不支持uefi启动…回去试试看

清空cmos, 改csm,试试集显,基本可以搞定

网友:
品牌机喜欢搞白名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空cmos, 改csm,试试集显,基本可以搞定

哎,联想的主板,阉割了cs,只能uefi启动。没有设置

网友C:
我几个月前刚碰上过,新主板插老显卡无显示
不显示就没法调神马csm兼容模式,无奈闲鱼买了张960显卡正常点亮使用了
估计也是支持uifi的问题
两张老显卡插在老主板上都能正常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几个月前刚碰上过,新主板插老显卡无显示
不显示就没法调神马csm兼容模式,无奈闲鱼买了张960显卡正常点 ...

正解,就是eufi和legacy的问题,我原来的g405点不亮,但是换了gt710,就可以点亮了

楼主(2022-10-26):
引用 网友A:
你发错区了吧!之前是什么显卡,内置的?BIOS改了没?

没有哈,技术探讨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