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柜里的零排和地排,为什么用黄铜比纯铜更多?

楼主(2022-09-14):
看了公司厂房里几台电柜,发现母线排基本都是纯铜,而零排和地排基本都是黄铜。
黄铜电阻率不是比纯铜高吗?而且零排和地排一般用料很少,为什么用黄铜?基于什么方面的考虑?

Text.

网友:
三相电零排电流小,所以用黄铜就够了啊,地排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成本吧,黄铜比较便宜,三相线路电流大不能省,而且总闸接分闸需要把铜排折弯,黄铜弯不了
另外就是黄铜比较硬,能攻丝直接拧螺丝接线

网友:
为了成本啊,不然就用银来做了

网友:
价格,还有黄铜抗氧化比纯铜好一些。

网友:
主要是成本问题

网友:
涨姿势啦!知识普及

网友:
便宜呗,地线都是铁的,能接实就行

网友:
成本是一方面,还有的就是黄铜强度高,可以直接攻丝上螺丝,省工时

网友:
又不是皇家用品,当然考虑成本。

网友:
价格和利润的问题

网友:
黄铜不容易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