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光伏并网逆变器改离网使用

楼主(2022-09-14):
原因是店铺白天开空调后在开其他设备原来的3Kw工频逆变有点吃不消,所以6月份的时候就加了一台并网逆变器并在工频逆变器上并联使用,并网逆变器发的电优先代负载用,多余用不了的电通过工频逆变器反冲到电池里。双向转换开关是并网机和MPPT控制器切换用的,两路光伏板通过二极管和双向开关进行并联和串联切换。

网友A:
你这个并网机是多少v输入的

网友:
1200AH的电池应该得占很大地方了

网友:
不小的工程,停电不用慌

网友:
不错的工程 充分利用太阳能

网友B:
机器看起来很先进,可是布线还在原始时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并网机是多少v输入的

80-550 ,我是270W板6串接入

网友:
这个创意好!

网友C:
这样反冲会不会对工频机不太友好呀,变压器肯定是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主板可以承受的住吗,如果能用的话最大反冲功率不能超过3kw把

网友:
最后那个模块我最近都打算买个,自己diy的逆变器没有欠压保护,用这个模块保护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样反冲会不会对工频机不太友好呀,变压器肯定是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主板可以承受的住吗,如果能用的话最大 ...

楼主看到我回复一下,谢谢,我也是玩光伏的,互相交流一下,你是直接并在工频机上的吗,这样做有什么弊端吗?

网友:
这工程量可不小,非常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到我回复一下,谢谢,我也是玩光伏的,互相交流一下,你是直接并在工频机上的吗,这样做有什么弊端 ...

弊端就只有电池接近满电时要提前断开并网机,不然炸逆变器,建议加QQ群333546793,里面很多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看起来很先进,可是布线还在原始时代……

确实,应该改个柜子做电缆桥架显得正规,看装修配那么正规的也不太协调

网友:
楼主真是有技术羡慕中,

网友D:
楼主能分享下这边电压检测模块是怎样接的吗   看它应该是取电池电压过来检测后是控制继电器通断什么线路的呀?

还有电池充电是通过MPPT控制器充电 还是用普通充电器通过逆变出来的220V进行充电?

网友E:
并网机改离网机原理能简单说一下吗,我也想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分享下这边电压检测模块是怎样接的吗   看它应该是取电池电压过来检测后是控制继电器通断什么线路的 ...

检测模块式测量电池电压是否在设定范围内,如果是接通继电器,反之断开,继电器是控制并网机交流端断开或接通。并网机一定要接地线,不然会报错。理论上可以只用并网机加工频就可给电池充电。但考虑到如果电池过放逆变器会低压保护,还是有一路单独的MPPT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网机改离网机原理能简单说一下吗,我也想改

原理就是通过工频逆变器驱动并网机工作,并网机发出的电如果超过负载,就通过工频反向充电到电池中(工频高低压是通过工频变压器实现,整流是通过H桥MOS管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