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86型轻触开关那里有得卖,我想自己DIY智能开关

楼主(2022-09-14):
现在市面上的智能开关太贵了,我有个想法,就是用普通的智能插座改装,把智能插座的按键开关引出接个可装在墙上的86型开关就可以了,还可以多个开关并联组成低成本多联开关。
但是这样的86型轻触开关我买不到,不知那里买

网友A:
DIY的话,磁铁+干簧管+弹簧可以轻松实现

网友B:
楼主啊,生活还是需要一点品质的,房子都有了,大钱都出了,总不能因为DIY的86开关影响了颜值啊,那是非常不值 的

网友:
把多开的按钮下塞跟弹簧,按下后自复位,就成了轻触开关,颜值还不低,基本就是原配。

网友:
还要考虑美观的吧

网友C:
你要 搜索 回弹开关面板  淘宝一大堆

网友D:
这个tb应该很好买吧

网友E:
如果是自己玩,可以随意,放在大堂之上,还是商业成品美观一些。

网友F:
看了你这个,我赶紧发了个贴,省得坛友总走弯路,墙壁开关加弹簧改造下配合灵动款蓝牙通断器,个人认为目前最经济实用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生活还是需要一点品质的,房子都有了,大钱都出了,总不能因为DIY的86开关影响了颜值啊,那是非常 ...

的确是买了房子,正在家装,现在贴砖。想要加几条线还是加得进的,所以不想要那种每个开关都有电源的,要是这样可行,我要把家里所有的开关都改成这样的
就是为了颜值,所以想开关插座这些都统一。
家装我想买这样的钢化面板的开关,比较薄,和家里的播座这些都统一。

这个是国际电工的,价格不高,也漂亮。钢化玻璃耐用

看到有回复说加弹簧,其实我更偏向于加锅仔片,按上去有轻触开关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 搜索 回弹开关面板  淘宝一大堆

搜过自复位的,没有外观好看的,看来还是得自己动手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的话,磁铁+干簧管+弹簧可以轻松实现

就是要那种轻触开关的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自己玩,可以随意,放在大堂之上,还是商业成品美观一些。

不见得,不一定,看我上面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tb应该很好买吧

买不到的,我需要的是轻触按键开关,不是自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你这个,我赶紧发了个贴,省得坛友总走弯路,墙壁开关加弹簧改造下配合灵动款蓝牙通断器,个人认为目前 ...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买了房子,正在家装,现在贴砖。想要加几条线还是加得进的,所以不想要那种每个开关都有电源的,要 ...

个人观点,你个人觉的你的想的方案很好,想法也不错,但有个问题,你想过你家人的感受吗???

另外一点就是,如果你不在家里,又出故障时,你的家人如何处理??找别的电工,能不能处理??或者能不能理解你DIY的产品。

所以,建议还是用通用,市场能方便购买的面板,便以日后维护。个人觉得这个很重要.........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买不到的,我需要的是轻触按键开关,不是自复位

按照一般认知,自复位和轻触开关差不多吧,不都是按住接通松手断开吗,我曾经在普通面板开关在面板下面垫一个软弹簧实现自复位功能,很多年了一直在用,是用一个阻容延时继电器来控制卫生间排风机,按一下开关通电约3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照一般认知,自复位和轻触开关差不多吧,不都是按住接通松手断开吗,我曾经在普通面板开关在面板下面垫 ...

嗯,9楼也是这么做,他发了个贴子。其实功能差不多,就是手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9楼也是这么做,他发了个贴子。其实功能差不多,就是手感不一样

也可以找一个玻璃面板的触控开关。

网友:
家电,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要方便、实用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