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Android Ampere Pro 4.01 充电评测高级专业版

楼主(2022-09-14):
本软件是用来看电池损耗的,能看到你电池实际上可以用多少毫安。
您有没有感觉到,一台充电器/ USB线缆设备对您的设备充电速度非常快而另一台没有充电?现在,您可以用安培证明这一点。
测量电池的充电和放电电流。
PRO功能:
– 小工具
– 通知
– 设备上的提醒
– Android Wear上的提醒
并非每个设备都受支持,因为有些设备缺少适当的测量芯片(或接口),根本无法支持它们。请阅读说明末尾不支持的手机列表。
该应用并不意味着mA精确。只评估哪种充电器/ USB线组合在同一设备上最适合您。
—-
请阅读常见问题解答:http://goo.gl/R8XgXX
—-
启动应用程序并等待ca. 10秒钟(显示屏上显示“测量”)。在此之后,将显示充电或放电电流。
目前取决于很多事情:
– 充电器(USB / AC /无线)
– USB电缆
– 手机类型
– 当前任务正在运行
– 显示亮度
– WiFi状态
– GPS状态
请不要将此应用程序上的读数用作具体科学。但是,读数足以相对测量各种充电器和USB电缆在同一设备上的公平性。
如果应用程序始终显示0mA,请使用设置选项“旧测量方法”。如果Lollipop设备至少有一个,您可以强制使用旧的测量界面。
不幸的是,一些三星设备没有提供正确的(测量值)值(例如:S5),只是实际USB电缆/充电器配置的最大可能充电电流。这是固件问题。
—-
背景信息:该应用程序测量电池的充电/放电电流。如果您的手机没有连接充电器,您会看到放电电流为负。如果连接充电器,则充电器提供的电流将用于为手机供电,剩余电量将充入电池。
如果您的手机在未连接充电器的情况下消耗300 mA(显示屏上为-300mA),那么500 mA充电器将以200 mA电流(显示200mA)为您的电池充电。
—-
技术信息:显示的电流是50次测量减去10个上限值和10个下限值的平均值。显示的电流可能不稳定或不稳定甚至为零,这意味着Android系统提供不稳定的值。每家公司都使用不同的电池类型和其他硬件,因此难以获得有关充电器的准确结果。
—-
LiPo电池在手机充电所需的全部时间内不会达到最大值。如果您的电池电量几乎已满,那么充电电流将会因电池电量不足而降低。
– 解释LiPo充电阶段的图表:http://batteryuniversity.com/_img/content/ion1.jpg
– 戴夫(EEVBlog)LiPo充电教程:http://youtu.be/A6mKd5_-abk
—-
电话/ ROMS仅与“旧测量方法”兼容,并且选择了正确的“测量接口”:
➤HTCOne M7 / M8
➤LGG3
据报道,手机/ ROMS不使用此应用程序:
➤GalaxyGrand Prime – fortuna3gdtv
➤GalaxyNote2 – t03g,t03gchn,t03gchnduos,t03gcmcc,t03gctc,t03gcuduos
➤GalaxyS3 – d2att,d2spr,d2vmu
➤GalaxyTab4 7.0 – degas3g
➤HTCDesire 510 – htc_a11ul8x26
➤HTCOne S(ville),X(endeavoru),XL(evita)
➤HTCSensation 4G – 金字塔
如果您的手机是上述之一,请不要给出错误的评分。不是应用程序错了,但你的手机还不支持这种测量。
下载地址
Android Ampere Pro 4.01 充电评测高级专业版

Ampere Pro v3.55 充电评测高级专业版

Ampere Pro v3.54 充电评测高级专业版

Ampere Pro v3.52 充电评测高级专业版

网友:
楼主发布的 [Windows] 鲁大师6.1022.3395.727单文件免安装版  千万不要下载,不管怎么设置都要开机启动。还到处弹窗。删除了事。后面又发现就算删除下载的单文件也没用。自动在C盘下载安装。用火绒找到文件位置强行删除。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解决了。真的是流氓软件。楼主不应该放这种垃圾软件出来。估计是破解时改了内核赚广告费,在软件里提交反馈都没反应。

网友:
楼主发布的 [Windows] 鲁大师6.1022.3395.727单文件免安装版  千万不要下载,不管怎么设置都要开机启动。还到处广告弹窗。删除了事。后面又发现就算删除下载的单文件也没用。自动在C盘下载安装。用火绒找到文件位置强行删除。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解决了。真的是流氓软件。楼主不应该放这种垃圾软件出来。估计是破解时改了内核赚广告费,在软件里提交反馈都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