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豆浆机硅胶密封圈坏了,怎么办?

楼主(2022-09-14):
豆浆机是好的,就是这个老化了,我想换个新的,整个网上都没找到,有没有什么替代的东西,请各位大咖出出主意。

网友A:
美的的配件最好找了怎么会没有可以量一下尺寸看有没有通用的

网友B:
买一片厚度一样的硅胶片,自己挖孔就可以了

网友C:
1、发图片和尺寸到厂家售后,配件都有的。有的停产就没戏了。2、找专卖硅胶垫的厂商,某宝很多,碰碰运气。

网友:
这种纯圆形的硅胶垫,就算厂家没配件卖,也能在某宝订造的

网友:
万能宝上应该能找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发图片和尺寸到厂家售后,配件都有的。有的停产就没戏了。2、找专卖硅胶垫的厂商,某宝很多,碰碰运气。 ...

售后问过了没有,某宝定做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的的配件最好找了怎么会没有可以量一下尺寸看有没有通用的

搜图和条件都用了,没有

网友D:
网上大把的是,你说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片厚度一样的硅胶片,自己挖孔就可以了

是的,但是硅胶不好加工,我之前问过

网友:
量好尺寸好好找应该有

网友E:
又不是多复杂的垫片,找个胶皮剪一个不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不是多复杂的垫片,找个胶皮剪一个不就行啦。

必须是食品级硅胶,和高温食物直接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大把的是,你说没有

请问你在哪里看见的,给一个链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在哪里看见的,给一个链接

尺寸都不给,别人怎么帮你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都不给,别人怎么帮你找?

外径25,内径12的,厚度6的,食品级硅胶密封圈,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售后问过了没有,某宝定做太贵

用得着定嘛?买个食品级硅胶垫,厚点的自己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径25,内径12的,厚度6的,食品级硅胶密封圈,先谢谢了

没有25的,只有24或者26的,可以买来试试,买3mm的用两片碟一起就可以了。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865516512081

网友:
https://a.m.taobao.com/i637994706471.htm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之前我也找过这几家,硅胶成分不明,不敢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