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挂脖子风扇,折腾来,折腾去。

楼主(2022-09-14):
家里领导买了几个 挂脖子风扇。。。价格不知道,但半年前买,是看来不便宜应该也有 几十一个吧 。。

有一个 新的拆开 就不能用了,按键 没有反应。。
(充电的时候,微弱灯光,充电电流为0)

想着应该是 电池饿死了。。换个电池就可以。。。决定拆开看看。。
找了N久,没有发现 有螺丝,想尽办法,终于从旁边卡扣掰开(对我们这些拆拆一族真不友好)。。

脖子2边各有一个风扇。。。

一个 18650 电池。。测了一下电压。。。发现只有 1.2V左右,看来是饿死了。。

正面,这边是 一个微动开关。。还有一个充电的led灯。。

一个 FM5011HB 芯片,小风扇 升压芯片

一个 4056C 的充电芯片。。。
还有一个 5352A 的电池保护芯片。。

有电池保护芯片,为什么会饿死 电池呢????
不管,开干。。。换电池。。。。结果悲剧了。。。。换了电池,依然不行。。

再次排查,发现。。原来微动开关损坏了。。怀疑是 产线工人安装的时候装坏的(微动焊接的歪歪的)。。
拆开微动开关看看。。

焊接的歪歪的。。。拨开看看里面结构。。。由于手上没有对应的开关。。只能TB买了。。

更换新的微动开关。。。。故障排除。。组装回去。。。风扇放回抽屉。。

完。。。。

网友:
微动开关焊点真是圆润

网友:
这一节电池可以用多久呢,1小时就没电了吧?

网友A:
这种贴片按钮得备一点,之前淘宝一块钱包邮50g混装的时候买了两份,不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贴片按钮得备一点,之前淘宝一块钱包邮50g混装的时候买了两份,不愁了 ...

那个一块钱包邮50g混装的时候买了1份,好像有这个玩意儿

网友:
还得给电池装个保护板,不然电池又得过放。

网友:
原以为修好就用上了,没想到又放回抽屉了

网友:
看电压范围像是给有刷版本用的,共田F928无刷版本12一8一5伏电压范围,F95普通版9一7一5伏。小心长时间吹脖子容易伤神经。

网友B:
楼主为这电扇换电池又换开关一通折腾修好进抽屉了

网友:
修好后可能还是会吃灰了
折腾

网友:
也有一只外形不一样的,一节18650,两只录音机小电机,三级调速的,就它。
外外壳看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这电扇换电池又换开关一通折腾修好进抽屉了

生命在于折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