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什么天线效果好?

楼主(2022-09-14):
生产车间和测试车间隔离了一家厂房,不好通光纤,好在目测没有建筑物遮挡。
目前打算使用网桥,有没有推荐品牌和型号的?最好有大功率网桥最好。
是不是要配合适的天线?有推荐的吗?
非常感谢

Text.

网友:
当然网桥,我20米距离两个玻璃窗户,之前用普通路由器桥接,10Mbps还是有,能满足日常使用,但是死机频繁,个把星期就要重启一下。后来换了水星的网桥,稳定得一B。入门款

网友:
没遮挡用网桥,距离有多远?

网友:
网桥好像自带定向平板天线了,不需要再接天线呀。

网友:
网状抛物线大面积天线效果最好,我十年以前给包山的朋友用80厘米的天线组网,两个普通家用路由间距2-3公里,信号可以达到-70db

网友:
远距离,可视肯定是定向比较好。

网友:
如果距离不远,只有一两百米以内可直视无遮挡的话,其实普通稳定的双频路由器,放到箱子里,天线改成外置定向天线接到外面固定,两边的天线尽量对准一些,组 WDS 就行了。用 5G 的 WIFI 做 WDS速度快点干扰相对少一点。我以前就是这样,两个房子间隔 200 米,最初用 2.4G WDS,凑合着能用,后来有双频路由器了,换有 5.8G 组,速度更快了。

网友:
当然喽,如果动手能力有限,或者不想折腾,花几百块买一对现成的网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