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UOYI DY2101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2-09-14):
使用中发现交流电压档严重不准、不线性了,20档测量值偏低(实际6v,测得5v),700档测量值偏高(测市电实际230v,测得280v)。图片中黄圈内是交流电压部分,不知道什么元件出问题了。表的9v电池才换了2个新的试,都是一样现象。

网友A:
其它档位也都试试看,要么芯片挂了,要么输入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档位也都试试看,要么芯片挂了,要么输入电路有问题。

其他档位没问题

网友:
先量一下TL062的供电,电源没问题的话,试试换了这个芯片周边的3个电解电容。

网友:
我去,这么多分立元件

网友:
手头上有两个万用表都是因为不准在吃灰,芯片故障不好修

网友:
看看不说话,什么都不懂

网友B:
可能是200欧的微调电阻位置有变,可试着重新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200欧的微调电阻位置有变,可试着重新调整。

微调电阻可以调整电压260v-280v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