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通风风扇如何选择

楼主(2022-09-14):
听说离心压力大风量小,轴流风量大压力小,现在做一个抽气用的是不是只能选离心当然,
安装位置民用厕所抽气,在厕所立根管子让臭气从管子吸出去,减少臭味

网友A:
不是这样的选的。安装位置,排量这些都要考虑的

网友:
起码说下现场什么情况吧

网友:
现场情况,安装位置,排风量,噪音标准等等

网友:
窗式的以轴流为主,吊顶的基本离心。流量功率大小商家都会列出来,是否虚标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的选的。安装位置,排量这些都要考虑的

厕所,单独一根管抽出臭气减少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