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希望大佬帮助 bose soundlink micro坏了想自己简单维修一下

楼主(2022-09-14):
我有个bose soundlink micro 坏了想自己简单维修一下,可惜没有电路图纸,不知道哪位大佬能帮忙提供一份,you滴答滴答mi,I 哗啦哗啦you
型号423816

网友A:
这东西还想有图纸,这就做梦了吧,拆开自己测吧

网友B: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一百块修一下你还修吗。。。

网友C:
发一张型号标签图片,也许可以找到结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还想有图纸,这就做梦了吧,拆开自己测吧

也不是专业的,就是拿来研究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一百块修一下你还修吗。。。

额,买了一个新的,旧的想研究研究,顺便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一张型号标签图片,也许可以找到结构图。

型号拍不到,特别小还不清晰,我手打上了

网友D:
拆吧,别等图纸了,修东西,有时候就是碰碰运气,有些故障很明显的,比如插电口焊点脱落,喇叭线焊接处断开。
更多时候是拆开,看不出个所以然,不会修,复原后,离奇的是机子正常了,凑活用了几年,故障都不重现。

当然了,你拆开还有一个好处,这边有一群大师会云修理,搞不好哪个点子刚好对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吧,别等图纸了,修东西,有时候就是碰碰运气,有些故障很明显的,比如插电口焊点脱落,喇叭线焊接处断开 ...

但愿吧,等我回去搞它,现在在外地

网友:
BOSE的音响你找不到图纸的,只能是直接上手拆了,现在故障表现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