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飞利浦HX6530电动牙刷,飞线加一坨锡搞定。

楼主(2022-09-14):
给老丈人买的电动牙刷,用了没一年就坏了,顶部密封圈发霉漏水,不能充电也不能开机。
拆开后发现内部进水痕迹很少,电路板正面没看见异常。

估计问题出在背面,解焊所有焊点后拿下主板,背面有进水腐蚀,发黑的线有很多。

用镊子刮开所有相关的测试点,发现一路断路,飞了一段漆包线。

通电开机还是没反应,无语。接着测量其他点,过孔也正常。想到保险还没测,丝印P,F1,一测果然断路,一坨锡解决。

上电测试正常开机震动了,主板双面都涂上705防水胶,固化后准备后装回,问题应该解决了。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3111-1-1.html

网友A:
看来原机防水不到位

网友B:
主板的1134是型号还是出厂日期?

网友C:
电动牙刷从制造工艺看,就没打算让你长时间使用,无论是电池还是防水,都不是长期使用的打算。

网友:
厉害的老师傅

网友D:
不知道是不是正品

网友E:
都是偏心轮震动的,到底有没有真正超声波的?

网友:
没有防水,一进水就差不多要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偏心轮震动的,到底有没有真正超声波的?

这种就是真正的超声波。这个震到频率随便上万

网友:
我之前的飞利浦用2年震动头的胶封就老化进水了,然后也懒得修了,这玩意设计就不是长寿命的

网友F:
保两年的拆它干嘛,可以换新的,我原来有个6730用到我自己想扔了都没坏,

网友:
虽然那东西防水,大多是使用不当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动牙刷从制造工艺看,就没打算让你长时间使用,无论是电池还是防水,都不是长期使用的打算。 ...

都能用很长时间的话,还怎么挣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的1134是型号还是出厂日期?

不清楚啊,这款比较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牙刷从制造工艺看,就没打算让你长时间使用,无论是电池还是防水,都不是长期使用的打算。 ...

确实,飞利浦一视同仁,2年过保就坏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原机防水不到位

顶部防水帽容易发霉

楼主:
过奖了,主要是坏的不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不是正品

正品是正品,淘宝买的,看主板上的字不知道是不是后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保两年的拆它干嘛,可以换新的,我原来有个6730用到我自己想扔了都没坏,

淘宝买的,看主板应该是翻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好人啦,找了好久了

站里修这个挺多的,很多好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