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同型号的网桥 能不能组网

楼主(2022-09-14):
麻烦问一下各位 路由器硬改的网桥 不同的固件  能不能正常组网使用

我有两个路由器硬改的网桥   想在买一个替换一个 卖家说 不同的固件 不能使用   但是我感觉频率一样就应该能用啊    请问各位懂行的朋友 到底能不能用

网友A:
不同固件来组网可能有点困难。试试其中一个能不能用中继或者客户端模式,行的话可能有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固件来组网可能有点困难。试试其中一个能不能用中继或者客户端模式,行的话可能有戏。 ...

网友:
就这种模式可以的。除非两个产品的兼容性差到无法容忍。

网友:
理论上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2022-12-15):
除非异频的。否则都会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