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 mSATA跳线图求助?(mSATA_SM2258-G28B_4BGA152_8L)

楼主(2022-09-14):
手上有一片SM2258H+NW617(假型号,实际ID2CC4E532AA04,对应的应该是NW821之类的)的mSATA固态,为单贴256GB,跑分读写都在400+以上,想换其他颗粒做4贴512G或者1T的,但网上搜不到相应的CE跳线图,板子上前后能看到一排各16颗电阻,应该就是CE路线,但因为没有丝印,也不知道哪个电阻对应哪个CE?
把图放上来,烦请大佬们指点下。

网友A:
双贴的话,不用动跳线,直接在已有颗粒的旁边再焊一颗就行。
4贴的话,把所有跳线挪到空位置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贴的话,不用动跳线,直接在已有颗粒的旁边再焊一颗就行。
4贴的话,把所有跳线挪到空位置上就行 ...

多谢大佬回复,CE跳线是不是可以量出来?通过颗粒的CE脚位在板子上量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回复,CE跳线是不是可以量出来?通过颗粒的CE脚位在板子上量测? ...

是的,知道了ce跳线的原理是可以量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