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爱国者 u350 128G 安国量产工具不识别,量产以后容量变大,速度也变快了

楼主(2022-09-14):
chipgenius无法检测我这个u350 128g的主控,

但是网上查了是安国的,所以下载了安国的量产工具。
发现依旧不识别,然后自己修改了量产工具的配置文件,发现量产工具是根据VID和PID来识别的,我直接赌一把,
原本量产工具识别的VID是058F,我把它改为3535,居然识别成功了!就是弹出来个警告框,不管他,估计是检测到我修改了文件。

闪迪的颗粒,开造,低格、速度优先、自动ecc,量产了3个小时,原本容量是116GB,量产完变126GB了,之前写入只有20-25MB/S波动,现在大文件复制写入能在35-50MB/S波动。而且速度变平稳了,没有像之前那样锯齿状。目前复制了接近100G数据,校验也没问题,就是有个毛病,如果插在那不读写,隔一会就掉盘了,双击提示插入驱动器,如果持续读写反而不掉盘,迷了。但是拔了重插又能识别,而且 能正常读写。等会再折腾一下。

楼主:
第一次遇到开出来容量比原来大的情况……
116GB变126GB了,一般128的闪存哪怕是完好的,开出来也应该只有119左右吧,不知道这个为啥126了。。。
关键是这个U盘之前是我所有u盘里写入最慢的,现在看来写入居然还不错了?
现在唯一问题就是插上以后如果不读写时间长了就掉盘,感觉像是休眠了一样,重新插拔又好了。读写的时候还真就不掉盘,将就用了
附上一张完整跑圈的图

楼主:
绝了,好像就刚量产完 会掉盘,现在很久没掉盘了

网友(2022-12-13):
容量变大不是好事,应该会影响稳定性。

网友:
你选择的ECC和厂家的ECC不一样,数值比厂家选择的要大,所以,坏块选出来的比厂家的少,自然容量就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