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首拆?南京天宇 S470pro 防烧指针式万用表

楼主(2022-09-14):
简单拆解,因受某音某电工师傅主播的毒,看中这块表,搜了下某宝价格这真不如某音实惠,就下单购买了(95.5包块)。其实手里也有MF47 MF10等之类的指针表,但一是不舍得用,二是的确也不耐摔功能少。这表到手挺喜欢,大小适中,有胶套做了防震处理,使用两节附带的7#电池,表背有强磁可以方便的吸附到机柜等铁质装置上,应该是为了电工方便腾出手来操作,这个小功能点赞!表笔柔软并带长短护套,宣传中说使用进口芯片,拆了后发现就一个芯片,型号为:MC34063A,应该还是升压给兆欧档用的,看到这其实还是电工表测量绝缘与接地电阻用的,这样省掉一块高压电池,与数字万用表类似?其实测绝缘电阻还是摇表最好使。其他看图吧,总体来说中规中矩,还带零火线、晶体管、遥控测试这些功能。因不小心删掉外观图片,所以外观图懒得再拍是上的网图,见谅!

网友:
现在指针式万用表内部也这么复杂吗?

网友:
在痘印上看到一个播主在推这个

网友:
一张毛爷爷有点贵啊。。。。。。。。。。。。

网友:
这表好像还不错啊~~~

网友:
做工不错,比那些老古董精度高

网友:
看表用两节电池挺方便的。

网友:
早就忘记怎么用了。。。

网友:
哈哈,看着还可以

网友:
指针万用表可以承受较大瞬时负载,保险丝和PPTC用来防烧,避免电路板击穿。

网友:
城阳电工?机壳上的强磁是怎么做到不影响表头的?

网友A:
肯定是中了某音上的诚 阳XXX的毒

网友:
看起来高大上啊,多少红毛?
备有3根保险管,实验室用的拉挎500表另加保险管才不烧了。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

网友:
看着电路板,感觉就像是简化的830万用表,只是换了个机械表头

网友:
自恢复保险有啥效果不,比保险还好用吗

网友:
9V电是用3406芯片升压获得的? 干脆再来个100K档 多好

网友:
来看看使用进口芯片的指针式万用表.

网友:
这指针表看着还不错功能挺多做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中了某音上的诚 阳XXX的毒

城阳电工吧,他就是用了这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