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不用提前布线,全屋智能开关也很简单

楼主(2022-09-14):
    看到很多坛友说改造智能家居,担心费用高、插座布零线麻烦、断网不能使用,确实,小米虽然出了中枢网关但上上个月的宕机事件网关居然没有发挥断网不离线的作用。
    有没有那种不改变原有墙壁开关的智能开关解决方案呢?答案是有的,就是下面的主角——灵动蓝牙通断器。
    接线很简单,只需要将原灯具的火线和零线接入,输出接上灯具就ok了。
    原墙壁的机械开关需要做个简单的改造,以我家的施耐德皓呈为例,开关改造方法如下:取下前面板的开关翘板,把弹簧朝外,贴片凸出的那一点掰90度,插入开关的缝隙里,正好卡的紧紧的,再装回翘板就可以了,记住,要装在开关通电时翘起的那一段,这样一个常闭开关就改造好了。

单开、双开、三开开关都适用

单开、双开、三开开关都适用

装好弹簧的样子

    通断器随机带了弹簧,就是咱们AA电池负极弹簧小总成,我也单买了一包,很便宜,几分钱一个,就这个样子:

    灵动款的蓝牙通断器原理很简单,通断器始终处于通电状态,墙壁常闭开关按一下,通断器检测到“断电—通电”的动作后改变开关状态,灯具即可在通断电状态间切换。
本次展示用到的设备全家福

    当然,做为一款智能通断器,也可以通过接入米家,实现远程app、小爱同学、无线开关等控制,录了个视频大家看看。

       至于品牌和售价大家可以去马爸爸家搜一下,记住一定要灵动款!!

网友:
,搜了搜还行,后期改造也可以考虑

网友:
如果能把待机功耗也降下来就差不多了

网友A:
控制器太大了 ,不如集成到开关面板里面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太大了 ,不如集成到开关面板里面实际。

控制器其实不大,集成到开关面板里面不就成了小米智能开关了吗?开关和灯之间还得加零线

网友B:
个人认为家里控制灯具完全没有必要,顺手按个开关的事未必我还要呼叫小爱同学,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使用场景不对。家里最有必要远程控制的非空调莫属,回家路上提前十分钟打开空调,到家享受清凉。

网友C:
放不进开关里面没地方放啊,总不能挂外面吧

网友:
冬天躺被窝里还是用的上

网友:
没觉得灯具安装智能开关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家里控制灯具完全没有必要,顺手按个开关的事未必我还要呼叫小爱同学,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使用场 ...

场景不同,需求不同,有的人躺床上不想下地关灯,有的半夜起夜上厕所,床头放个无线开关不能太方便,当然也可以结合人体传感器使用。空调现在智能很普及,普通空调装一个空调伴侣插座即可远程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不进开关里面没地方放啊,总不能挂外面吧

灯罩里能放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家里控制灯具完全没有必要,顺手按个开关的事未必我还要呼叫小爱同学,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使用场 ...

格力5P空调,能远程控制吗?原厂遥控带WIFI按键,可惜查了很多都是说不支持的,机身上也没接入扫描的二维码。

网友E:
蓝牙担心的还是距离,一个灯开关没问题的,复杂点的楼上楼下估计有点难。

网友F:
能否公布一下待机功耗?这或许是机械转为智能的障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否公布一下待机功耗?这或许是机械转为智能的障碍

官方数据待机功率0.1w,到手还没有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场景不同,需求不同,有的人躺床上不想下地关灯,有的半夜起夜上厕所,床头放个无线开关不能太方便,当然 ...

我基本上几块钱就解决上述问题了。论坛淘宝客推的几块钱包邮的充电感应灯放床头柜边,白天不亮,晚上下床就亮了延关闭,充一次电用2个月没问题。卧室出来到客厅,客厅一直有2块钱的白天不亮晚上亮的小夜灯,亮的时候功率我测过不到2W,一个月就算用1度电吧。

我准备改生活阳台的灯和厕所灯及排气扇人体感应打开,其它联网、遥控、蓝牙、小爱同学的功能都不需要,人靠近亮就对了,离开就灭。目前没找到模块,买的成品感应筒灯灵敏度太高了,光线变化也亮,距离几米远也亮,不适合。手扫开关也试了,不灵敏,误操作率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格力5P空调,能远程控制吗?原厂遥控带WIFI按键,可惜查了很多都是说不支持的,机身上也没接入扫描的二维 ...

查看说明书,说明书的联网教程,一般手机上需要安装对应的APP。不过我一个18年前的老款空调也是带WIFI标识,只有扫条码,也是死活联不上手机,步骤都对。
步骤你搞懂没,比如海信要设置温度到23度,然后扫风按6次,就有个连续提示音,说明空调WIFI打开了。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路由器太新了,空调WIFI很烂的,你试试再接个5年10年前的2.4G单步频路由器试试。

网友G:
有没有试过加个锅仔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蓝牙担心的还是距离,一个灯开关没问题的,复杂点的楼上楼下估计有点难。 ...

我就有你说的这种使用情况,楼梯的射灯在吊顶里面,开关只布了2楼,1楼没有开关,改智能开关后一楼楼梯口放一个无线开关控制。蓝牙距离不是问题,家里可以多放几个多模网管,一般家里有一两个配合小爱同学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试过加个锅仔片

你看我那个全家福里面的小圆按钮里面就是锅仔片,普通86开关用弹簧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