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尤利特YD-631汽车轮胎打气泵

楼主(2022-09-14):
假期里空闲,拆一个汽车轮胎打气泵。

这个打气泵上次拿出来救急,帮朋友的汽车轮胎打气,打一半的时候一股加热塑料的味道,一摸电线很烫啊! 看来只能应个急。。。。。。

到这里就不太好拆了,再继续就装不回来了~

网友:
不知道耐操不?一次性时间太久会发热,然后速度慢

网友:
换粗点的电线行不行

网友:
还行吧,
我买的铁将军气泵,轴承,拐臂都是塑料件,还不如这个,当时只看外观了

网友A:
有一个那种什么牌子车子的避震的充气改的那种质量很好,全是金属件

网友:
锌合金的东西,玩玩就行。买了一个脚踏双泵的,好用。

网友:
我咋感觉还不如普通的高压打气筒方便省心啊

网友:
这东西给汽车轮胎充气,一次就报废,最多给小型车辆充气,整个设计完全就是一次性产品,用一次就废的那种

网友:
合金钢体,还行吧,换根粗点的线就行

网友:
气缸有划痕了 离报废不远了

网友:
我是在车内放一个高压打气筒,应急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外壳看着像金属,缸体厚实。换条粗点的电源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那种什么牌子车子的避震的充气改的那种质量很好,全是金属件

那个二手的都好几百。

网友:
这还是锌合金的,见过连杆都是塑料的,三,两次就报废,不如这个,换根粗电线试试。

网友:
用了合金材料,算不错了。这东西应急补气可以。一个胎打好,基本就很难打第二个了。要等冷却后。

网友:
这玩意就是工业垃圾……

网友:
多钱买的?啊

网友:
38包邮的打气筒不香?

网友:
有可能电机绕组太少,或者铝线等。不如用脚踏手动好点。全金属异步电机气泵耐用,可惜得需要工频输出逆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