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简单实用的即热/太阳能淋浴切换装置

楼主(2022-09-14):
有了孩子后经常需要用到热水给孩子洗屁股之类的,用以前的太阳能需要放水太久了,一天放好多次也有点浪费,搜了一下装了个即热式电热水器,5500w加4平方线,每次连续用的时间不是很长,应该没问题,装上效果如下

给孩子洗洗还好,大人洗澡有点浪费,加上这个有控水流的功能,太阳能热的情况下洗澡还要经过它把水流限制一下很不爽,经过n久的冥思苦想,改造为plus版如下图:

中间使用了一个三通分水器,正常是两进一出,或者是两出一进,其实方向没关系,就是一个公共端用把手切换分别只与另外两个口中的一个联通,这样只要拨一下就可以让水经过即热热水器下来或者直接到喷头,用起来爽多了

关键部位截个大图,主要用到了一个活接三通和分水阀

网友A:
太阳能水--进电热水器--自动调温阀,就可以很好的解决问题。楼主将改动后管路,把手动调温改成自动调温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水--进电热水器--自动调温阀,就可以很好的解决问题。楼主将改动后管路,把手动调温改成自动调温阀即 ...

电热水器是恒温的,主要是水流太小,外加太阳能有时候温度太高,如果直接用电的热水过来了会被烫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热水器是恒温的,主要是水流太小,外加太阳能有时候温度太高,如果直接用电的热水过来了会被烫一下 ...

你应该仔细看回帖。所以就让你把手动调温阀改成自动调温阀(调多少度,出水基本上是稳定在这个温度),当温度太高时自动调温阀会自动降低水温,这样就不会烫着孩子了。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仔细看回帖。所以就让你把手动调温阀改成自动调温阀(调多少度,出水基本上是稳定在这个温度),当 ...

理解你的意思了,太费劲了,附近没有其他热水出水口,还要先把现在的花洒拆了,另外热水大的时候经过了电热水器水流也会被限制

网友B:
即热式的你自己用用就好了,不要用在孩子身上,真的

网友C:
一见到这种电热水器,心里就想有没有漏电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热式的你自己用用就好了,不要用在孩子身上,真的

怕漏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见到这种电热水器,心里就想有没有漏电的可能。

用了快5年了,有接地和漏保,还好

网友:
感觉这样改不好!首先如果是洗澡时先即热再太阳能还行。如果给孩子洗PP用水少就不划算,因为等太阳能的热水流下来时已经洗完了。管子里的热水又要冷凉然后下次用再用电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