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量产凯侠u301到原厂3.1

楼主(2022-09-14):
插电脑3.0接口没反应只能插2.0才能读出来

网友:
3.0引脚击穿了,就这么用吧。

要么换新主控。。。

也有很小概率是引脚连接问题。。。可以测量3.0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很小概率

网友:
首先,查看一下是否是usb接口内触点有无氧化针脚是否完整,其次检查一下usb引脚是否虚焊,如果还不能使用的话就可以换主控板了

网友(2023-11-27):
换个主控板吧。

网友(2024-03-21):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