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盘用着用着无故提示要格式化,然后格式化又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9-14):
如题,偶尔遇到这种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瞎拔造成的,

网友:
这种U盘最讨厌了,

网友:
未老先衰,重要东西就别放那了。

网友:
我每次用U盘360都提示格式化,每次都按取消然后正常使用

网友:
保修期内的,遇到过同样的,最后JD给换新了

网友:
说明U盘质量不好,经常出错,一定不用保存重要数据。

网友:
寿命不行了呗

网友:
要安全退出再拔下来

网友:
估计快要不行了,重要的资料千万别放里面

网友A:
U盘质量不好,不要存重要的东西

网友:
还是把这个U盘换了吧。

网友:
这是分区表读取错误的提示。

楼主(2022-11-13):
引用 网友A:
U盘质量不好,不要存重要的东西

感谢提醒,肯定不能存重要数据。
这是朗科的垃圾,2014年入手了几个USB3.0和2.0的全是垃圾,表现为用着用着就坏掉了。
2009年买的8G金士顿至今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