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菜鸟修LG波轮洗衣机不注水 出现1E代码 最怕时好时坏 拆开看看

楼主(2022-09-14):
LG波轮洗衣服时桶空转,不注水,出现1E代码。  清理了一下过滤网,以为是进水阀坏了,三两下子拆开看看。

12V进水阀没问题,洗涤阀门供电只有8V左右,漂洗阀门10V左右。 都不足12V。 试了一下,又能工作了。现在正常使用中。

于是装回去了,搞不懂是啥问题。是主板有点问题了?   似乎发现称重有点问题,有时好像不准确,水位直接到7了,有待观察。

小板,不负责进水阀供电。

小板仓里一堆蟑螂屎,拿透明胶粘走了。

补充内容 (2022-10-9 22:42):
上次拆后又正常使用了差不多1个月,今晚彻底不行了,就桶在转一直不注水,久了就显示1E故障码。

网友A:
越智能越容易出问题,进水直通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越智能越容易出问题,进水直通不就可以了吗

要的就是智能,如果守在那里等进水,就没法解放了。

网友:
去年修过朋友家的小天鹅,是进水电磁阀坏了,故障不是隐形,好排查,隐形故障,事好时坏,不好诊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越智能越容易出问题,进水直通不就可以了吗

进水直通是什么路数? 那要停止进水只能关了家里的总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进水直通是什么路数? 那要停止进水只能关了家里的总阀?

关接洗衣机进水管龙头啊,老式洗衣机玩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接洗衣机进水管龙头啊,老式洗衣机玩过?

进水、排水各一个水龙头,太机智了

网友:
好脏好脏,注意消毒

网友:
小强无处不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排水各一个水龙头,太机智了

等在洗衣机旁,进水开一下,排水开一下。人工智能

网友:
电压不正常可以先查电源和直流电路啊。

网友:
自己修好省几百元

网友:
主板有问题的占多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越智能越容易出问题,进水直通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可以洗涤剂柔顺剂分开给料的。一个阀是洗涤剂给料进水,把倒在洗涤剂水槽的洗涤剂洗入;另一个是柔顺剂给料进水。

网友:
这俩电磁阀可以交换插头,假装代换,就可以分析是电磁阀问题还是控制板问题了。

网友:
应该就是某个地方接触不良,你在拆解的过程中无意中排除了这个故障,于是修复

网友:
家里的LG洗衣机排水阀电机打滑了,修好装上就关闭不严了。

网友C:
进水相关的 水位传感器、电池阀、电脑版,一个个排除,电脑版问题机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水相关的 水位传感器、电池阀、电脑版,一个个排除,电脑版问题机率小

不太懂。应该和水位传感器无关吧,他是一开始就不注水。但桶在转,应该是进入注水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