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七喜电脑键盘,薄膜键盘感觉都一个尿性

楼主(2022-09-14):
莫名其妙1qaz这一列键盘按不出来,拆了看看。是不是该清洁一下薄膜线路?

网友:
薄膜没有可玩性啊

网友:
薄膜导线断了吧,一般这种区域性失灵的

网友A:
今天也刚修了一个一片不触发的,找到疑似断路的,用铅笔划几道。。好了。。就是不知道能撑多久。。

网友:
现在的机械键盘比薄膜键盘贵不了多少

网友:
应该是断路了,仔细找找

网友:
还是早先的键盘耐久,这种就算是耗材类了

网友:
这玩意不能进水,一进水就费

网友:
这个和dell  8115 外观差不多

网友:
这东西就是扔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刚修了一个一片不触发的,找到疑似断路的,用铅笔划几道。。好了。。就是不知道能撑多久。。 ...

我也是用铅笔画。。。

网友:
薄膜键盘 手感不好!

楼主:
一下子就套出大家的修理套路了。

网友:
这么多年了,够本了

网友:
铅笔划的线条也是讲究的,最好是2B铅笔,我试过,修复后一般使用没问题,出问题也不是原来的区域。变成另外的几个键无效了。

网友:
薄膜的不能受潮!

网友:
俺哪个也是有几个键失灵了

网友:
导电银漆了解下!

网友:
使用中键盘应保持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