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迷你24v高压DC降压电源

楼主(2022-09-14):
做个迷你DC高压降压模块,也不完全是diy,只是组装到盒里。

几块钱的80v降24v额定1.2A模块,从8015芯片来看,极限应该是80v1.5A,不过我实测,60v降24v时,1A都很烫起码五十度,不太妙,所以作为控制电来说,并不需要那么的功率,就0.5A就够了。

5毛钱的小ABS盒子,前后安装输入dc插座和输出端子,由于这个dc小模块没有输入反接保护,所以我加个反并二极管配合0.5A保险,

若输入接反了直接烧保险丝,然后考虑到高压直流接通时打的火花特别大,甚至火花能把dc插头烧个缺口,所以串了片热敏电阻。

输出也用0.5A保险,目的就是限制电流,避免输出过载,反正仪表控制电功率都非常微小。

把模块塞进盒子,滴胶加固,麻雀虽小也要五脏俱全,该有的保护都要有。

盖上盖子,涂鸦好电压电流标记,就完工了。

通电测试下,60v直流电压已经是危险电压了,电到手会麻安逸,我以前组装ups电柜时,不小心捏到48v正负极,整个手掌都电麻木了。输出24v很稳定,模块不发热。

可以很方便的在高压直流系统里面给仪表供电,如光伏系统。

也可以方便调试plc模块,例如光伏系统里加个plc作为控制器,我之前就尝试用plc和步进电机和亮度传感器做光伏板自动追踪太阳的系统,不过成本太高了,算了,就停留在实验阶段了。

这个小模块只是作为仪表控制电,之前做过一个大功率的24v降压电源,可以110v降24v5A,由于功率大,所以垫了散热铝块和风扇,可以用来带电磁阀,电动阀等仪器。

结束,谢谢

网友A:
既然输出加了限流保护,那么再加个过压保护吧。
总感觉高压串过来的几率还是有的

网友B:
哈哈,你是赢麻了,不是电麻了

网友C:
费事啊,咱俩换电源不就行了吗,我这有24V4A的

网友D:
铝基板很方便啊,很容易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消灭0回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输出加了限流保护,那么再加个过压保护吧。
总感觉高压串过来的几率还是有的 ...

高压dc隔离模块,之前买过那种日本拆机的,优点是纹波非常低,隔离,但是代价就是效率低发热高,这是隔离变压器没法避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是赢麻了,不是电麻了

真就是电麻了,手掌被电的梆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费事啊,咱俩换电源不就行了吗,我这有24V4A的

我要从直流储电系统里取电的,要是电池电压超过120v的话,我就直接拿100-240v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基板很方便啊,很容易散热。

专门挑的铝基板,另一款价格一样的,电流大点1.5A的,可惜缺点就是普通电路板。

网友:
不错的降压电源 !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就是电麻了,手掌被电的梆硬

哈哈,可以练铁掌了,梆硬

网友F:
为什么不直接上全桥加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直接上全桥加保护?

那样体积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压dc隔离模块,之前买过那种日本拆机的,优点是纹波非常低,隔离,但是代价就是效率低发热高,这是隔离 ...

说的有道理,我确实该在输出加个压敏电阻,防止万一模块坏了后高压烧坏24v仪表

网友G:
感觉电流0.5A,电压80降24,输入防反接直接串二极管比并二极管更可靠。

网友H:
50度不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电流0.5A,电压80降24,输入防反接直接串二极管比并二极管更可靠。

好像是这个道理,谢谢提醒,当时没想到,输入改成串个5A的肖特基二极管,输出再加个压敏电阻,防止模块损坏后高压直流损坏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H:
50度不算高

反正烫手了,我觉得50度差不多了,70度就该爆了,一般cpu也没有7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