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串行通信之SPI协议、IIC协议实践,点亮两个12864液晶屏/U盾

楼主(2022-09-14):
手头有两个什么行的U盾

拆之,试试能不能点亮

分两部分
************************************
第一部分,SPI通信的实践

一、先拆黑的

主板

元件

二、分析时序

简单看下屏的接口,有9个引脚根据电路可以确定几个脚

挂逻辑分析仪

当把U盾接入电脑时,电脑上是有弹窗,并有一个新的盘符逻辑分析仪采集的数据也较多

而只给U盾加电时,数据量少一些

各信号的特征

放大后具体对照一下

由图可知:00为DATA;01为SCK;02为D/C;03为RESET;04为SS。定义为

看一下时钟与数据的对应关系应该在时钟脉冲的后沿进行采样的,而且时钟为高是为空闲符合SPI的MODO3

这部分的内容可以看之前的一帖:学习一下常用的串行通信协议(UART/IIC/SPI)这个SPI协议是比较怪的,没有校验、没有应答,就好像从设备是个听话的小孩子让做什么就会做什么的回到正题,设置协议,
数据获取正确

试试改变SPI模式,都是错误数据

找到指令区

导出数据

整理

与常见的LCD指令比较

LCD应该使用了ST7565的主控
整体数据情况

看了一下ST7565手册中的时序,确实使用了MODO3

下面这个图是使用另一个逻辑分析仪

三、点亮

程序中使用了SPI库,并且使用模式3

再分析一下程序的时序

LCD初始化情况

确认使用MODO3

顺利点亮

四、12864屏的按页寻址

在屏的转换期间,可以拍到下图的情况

这是因为程序中使用了按页寻址的方式整体128*64的屏分为8页,每页码为128*8字模的16*16取的大概就是这样的

取模的方式为

Arduino使用SPI通信方式点亮ST7565为主控的LCD的程序:

**************************************

第二部分,IIC通信的实践

一、拆白色的屏

主板

主板背面

元件

屏接口

电池信息

屏线丝印

这个屏有7个引脚,除了电源和地,背光,还有3个引脚根据在路电路

估计屏使用的是IIC通信上逻辑分析仪

为什么要带着屏?这个也走了弯路,看了后面就明白了

二、分析时序

获取数据

信号特征

放大

配置协议

取得数据

从设备写地址

导出数据

分析数据

注意:每个指令前要发送0x80。就是说0x80后跟着一个字节的指令,而0x40后则跟着一直是数据。

指令情况,又是ST7565

屏的脚位定义

前面说要带屏取数据,是因为没有屏的时候,相当于没有从设备,没有应答会取不全数据的

三、修改库文件

1、确认屏的地址用程序扫描一下

屏的地址是0x3F
其写地址应该是0x7E

逻辑分析仪也能看出,只有0x7E有应答

2、修改ARDUINO的wire库文件写好程序,不能点亮屏,又用逻辑分析仪观察了一个数据

怎么会只写32个字节就停止了呢?
原来,在wire库中的空间分配有给了32个字节

相应的两个文件位置

修改为150个字节总够了吧

修改后的全局变量增加了不少

四、点亮

这回点亮了

使用IIC的好处是接线是比较少的

加个背光

Arduino使用IIC通信方式点亮ST7565为主控的LCD的程序:

谢谢观赏!!
祝坛友们快乐每一天!!

网友:
楼主厉害了,佩服佩服。。。

网友:
大神在此膜拜

网友:
专业人士,学习了。

网友:
不错不错,逻辑分析仪玩的很溜,一般i2c接口屏就4个有效引脚板子上无硬件复位的最多再多一个软件reset  ,spi看排线就差不多能确认了,管脚多几个,并口一般用的不多。通过解码信息对照主控初始化值快速找到对应主控是个好办法~

网友:
专业啊,太厉害了,我就有个这种玩意,可小了,带个显示屏,能废物利用就太棒了。

网友:
这个玩得溜啊,高手

网友A:
厉害厉害,这月薪得6位数吧

网友:
专业人士,学习了

网友:
这个确实比较厉害
第一种U盾,我也有

网友:
谢谢,大神的分享。很好的经验,知识科普了。

网友:
太复杂,很多地方没看懂,捂脸路过

网友:
楼主高手,第二个U盾有一个,还在用。

网友:
楼主技术高

拆个U盾都是精华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这月薪得6位数吧

楼主以后改名吧,就叫6位数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玩的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