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使用TPS61165设计12w高色显LED灯板

楼主(2022-09-14):
书桌做完了,就想着做几个台灯。想到以前我买过一些TPS61165芯片正好可以用上,TPS61165可以最大驱动1.2A电流,考虑到散热等因素使用小功率贴片LED。

TPS61165可以3V 至 18V 输入电压范围,38V 开路 LED 保护,200mV 基准电压,精确度 2%,具有 1.2MHz 开关频率的 1.2A 开关 FET。灵活的单线数字式和 PWM 亮度控制内置软启动 效率高达 90%,电路很简单。

LED我选择进口首尔STW9Q14,色显93,功率0.5w,使用2并12串最大可以到12w,一般考虑到散热与寿命来说会降低功率使用。

led参数

典型电路

可以加入PWM调光功能,我家习惯是开着书房吸顶灯再加台灯,所以就直接用FB电阻固定电流没加调光。

画图

这个芯片以前就用过了,直接调用以前文件更改下布局,撸嘉力创羊毛

网友:
用铝基板,电路设计的这么好,估计能用个10年8年的。

网友A:
电路图上的R3,R5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上的R3,R5是做什么用的?

电源与软启动开关

网友B:
这么下去的话,看样子智能马桶也得自己DIY一个了

网友:
看来明天得出外壳的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下去的话,看样子智能马桶也得自己DIY一个了

买了九牧的智能马桶。。。。。

网友C:
这个电路供电电压是多少伏
按照每个灯珠2v的话12串应该24v了吧,芯片最高电压才1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供电电压是多少伏
按照每个灯珠2v的话12串应该24v了吧,芯片最高电压才18v? ...

这个芯片是升压驱动的,开路电压38v

网友D:
这灯珠不错啊,贵不贵

网友:
路设计的好

网友:
这种芯片真不错

网友:
非常实用的灯板,也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灯珠不错啊,贵不贵

1毛8一个,整个板子下来5块钱

网友:
加强散热啊

网友:
这设计的够专业的

网友E:
能直接接12V的电瓶来用吗?

网友:
非常实用的灯板,电路简洁也很漂亮,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直接接12V的电瓶来用吗?

可以

网友:
个人比较喜欢光源和电源驱动分开的LED灯具,LED点亮发热较大,对电源驱动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