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乐业节能的什么东西

楼主(2022-09-14):
废品站看到的,
以为是个播放器,
结果拆开像是遥控器,
大家来看看说说是啥,
闲鱼搜乐业节能没搜到。
没拿回来,就算是好东西也错过了。

网友A:
这东西是不可能出现在闲鱼上的,特么这玩意,就是一个供暖室温监测的东西,有谁会卖这玩意? 但凡你用搜索引擎搜一下进官网就能查到这是什么东西了,你拿回来也没用,就是只能当个温度计使

网友:
和物联网相关

网友:
有个像播放器的温度计了。

网友:
无线温控器,供研究,你可以吧电池接上,看看有什么反应

网友:
应该是空调暖气上,控制器模块配件。只能当温度计闹钟单独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是不可能出现在闲鱼上的,特么这玩意,就是一个供暖室温监测的东西,有谁会卖这玩意? 但凡你用搜索 ...

有点不一样,楼主的3V供电,你的4.5V

网友:
有发射天线!估计是搞啥小动做的

网友:
不知道什么东西

网友:
供热公司给住户发的东西,自己调温,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
有点意思,不知道能否捷能

网友:
没见过 不知道是个啥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把它放到室外去,这样家里温度就高了,省得家里面温度高了,它打小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