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自复位过压欠压保护开关

楼主(2022-09-14):
拼夕夕给了个红包,买了个自复位过欠压保护开关,用调压器测了下,上电保护30秒接通,低压动作电压170V,高压动作电压270V,然后拆开一看,真简单,不过用料还行,载流端子都是铜的,连线也都是超声焊接,阻容降压,电容还没标注容量,买的32A的,给了一个标注63A的继电器,哈哈,还有一个无字芯片,看电路可能是专用芯片,其内应该集成有基准电压,比较电路,指示电路,驱动电路,想安装在家里使用,但忧心阻容降压电路的电容寿命,还有,就是这个继电器是否能承受家里的正常用电电流,也不好无损拆开继电器看触点,这种继电器网上没有搜到,有谁用过吗?

网友:
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自复位是通过继电器实现的。

网友A:
T93-1A继电器一般最多40A,这个继电器有虚标的嫌疑
CBB换成安规电容就可以放心了

网友:
果不出意料,就是一个继电器来实现。

网友:
继电器控制的。

网友:
是磁保持继电器么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能用上还不错。

楼主:
这里不需要转换状态,用的是常闭普通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93-1A继电器一般最多40A,这个继电器有虚标的嫌疑
CBB换成安规电容就可以放心了 ...

如果能有40A标准也不错,毕竟我买的是32A的

网友:
家中有一个一样的

网友:
做工还不错,能用上就是好东西

网友B:
多少钱买的啊?内部看起来好简陋啊,应该不超过9.9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买的啊?内部看起来好简陋啊,应该不超过9.9吧

用了一个红包,4.8元

网友:
哈哈,这个好便宜啊,,,,,,,,,,,

网友:
感觉还不错的。

楼主:
这个好,一看就是大厂货,做工用料真不错,这样一比,我这个真不敢用在家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93-1A继电器一般最多40A,这个继电器有虚标的嫌疑
CBB换成安规电容就可以放心了 ...

刚才又在淘宝搜索了下,这个型号的继电器大多是30A的,也有标40A的,63A的还真没见到,不过,常闭63A不排除是厂家定制

网友:
都集成了,也看不到里面都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