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百度文库下载器

楼主(2022-09-14):
2022.07.23
下载地址:https://www.aliyundrive.com/s/gqjnNFFhE8u 提取码: 52pj
使用说明:
  • 自定义下载路径,请用记事本打开bat文件,修改save_path后的路径,直接删除-save_path "C:\Users\%username%\Desktop"就自动保存在程序目录;
  • 第一次使用会提示扫码自动获取cookie,正常双击打开baiduwenku.bat输入地址就行;
  • 不能下载原版,想要可编辑原版的还是去悬赏吧,vip+rmb才是王道;
  • ppt和纯图片的pdf保存为pptx;
  • word、excel和一般pdf保存为pdf,pdf格式的需要再按一次回车来合并;
  • txt保存为txt;
  • 有可能格式和原版有些差异,将就着用吧。
使用截图: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有用的软件

网友:
楼主发布的 [Windows] 鲁大师6.1022.3395.727单文件免安装版  千万不要下载,不管怎么设置都要开机启动。还到处广告弹窗。删除了事。后面又发现就算删除下载的单文件也没用。自动在C盘下载安装。用火绒找到文件位置强行删除。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解决了。真的是流氓软件。楼主不应该放这种垃圾软件出来。估计是破解时改了内核赚广告费,在软件里提交反馈都没反应。

网友:
楼主发布的 [Windows] 鲁大师6.1022.3395.727单文件免安装版  千万不要下载,不管怎么设置都要开机启动。还到处弹窗。删除了事。后面又发现就算删除下载的单文件也没用。自动在C盘下载安装。用火绒找到文件位置强行删除。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解决了。真的是流氓软件。楼主不应该放这种垃圾软件出来。估计是破解时改了内核赚广告费,在软件里提交反馈都没反应。

网友(2023-02-07):
已经不能用了,请删除或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