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电磨的电机这么容易坏吗?

楼主(2022-09-14):
以前买的小电磨,用了两次就坏了,现在转2秒打火,哼哼的转不起来了,把电机电刷清洗一下就好啦,就用了一次又不行了……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合适的,电刷被碳刷粉给短路了吧,这应该是电机质量不好吧?

网友A:
电机这么小,有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这么小,有劲吗?

没啥劲,磨小东西,稍用力就卡住了……

网友:
胎来病

只有换电机 ……

网友:
利用它的前轴部分,自己改造一下,用550电机或者370电机,转速15000以上就行。

网友:
x先天不足啊

网友:
这个是小电磨不是电摩

网友:
这是280电机,12伏的,淘宝很多的,找找就有了。但好像价格不便宜,而且质量一般都不好,寿命较短。还有一个办法,换180电机,直径小一些,长度长不少,力量不比280电机差,而且180电机通常用于剃须刀,寿命要长很多,价格也便宜。只需要解决两点:一.180电机电压一般不超过6伏,原来的12伏直流电源要换成5伏的直流电源。二.电机直径变小,可以在四周垫一些胶皮或海绵解决。

网友B:
美耐特这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耐特这么差?!

20元包邮的东西你还指望什么。

网友:
本身的问题   大品牌的基本没有问题  寿命还是有保证的

楼主:
朋友们说的都对,这东西就是玩具!就不是用来干活的……

楼主:
还有想换电机,但这种联接拔不下来呀?

网友:
我也以为是电摩

网友:
看着还有轴承,感觉不错啊

网友:
我以为是大电瓶车

网友:
本来就是玩具,玩几次就行了啊。

楼主:
我记得我发的是“电磨”呀?怎么成“电摩”啦,重新编辑一下,免得大家进错门

网友:
浪费钱。。没啥意思。

网友:
玩具电机啊  磨点软东西抛光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