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各位,帮忙看看这个外转子无刷电机能否修改转向???

楼主(2022-09-14):
以前买了一个直流无刷电机,之前改装是用在落地扇上的,现在想把它改用在小台扇上,但是这电机是顺时针转的,有什么办法改为逆时针转呢???我测试过把U V  W三条线圈调换位置电机是不会转的,看看哪位大侠有招啊。。。。。

网友:
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如果不会改电路,那把线圈拆了反过来再绕一遍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
U v线颠倒试试,以前用帖子提到过。

网友A:
如果轴能穿过去,从另一面出来,就问题解决

网友B:
这电机据说力气比较小,带落地扇叶吃力不?

网友C:
问卖家它肯定知道鸿运扇都反的吧

网友:
这个是有霍尔传感器的吧,有霍尔需要配相的,可以参考电动车电机配相

网友D:
额,你把U/V/W 3个线头随意更换俩头试试,一般3相无刷这样改就能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你把U/V/W 3个线头随意更换俩头试试,一般3相无刷这样改就能反向.

三条线的所有组合调换都试过了,不但不行还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据说力气比较小,带落地扇叶吃力不?

力度不算小哦,带刀片扇叶的落地扇没问题,只不过转速慢点,最高1200转,不过用在风扇上风也算够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卖家它肯定知道鸿运扇都反的吧

之前买来是改装落地扇的,落地扇是要顺时针转的,现在想拿出来改在鸿运扇上面,所以电机就需要逆时针的了

网友:
uvw 线接出来用模型无刷驱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轴能穿过去,从另一面出来,就问题解决

这样改法是下策,如果真没办法改电路的话也只能这样解决了

网友:
查一下控制芯片规格书,上面肯定有换向的定义

网友:
有霍尔的需要配相,无霍尔的颠倒线序

网友:
丝印U2  U3 应该是霍尔    霍尔和相序不对应肯定不转 试着把俩霍尔的信号脚 切断铜箔 然后飞线调换    同时交换电机UVW的其中两根相线

注  :谨慎操作 烧坏后果自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据说力气比较小,带落地扇叶吃力不?

可以的,我家的一般都开不到最高速。

网友:
换个反的桨叶

网友E:
这个好办,先找到U1的型号,一般改个电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办,先找到U1的型号,一般改个电阻就行。

U1应该是个单片机,型号没办法看清楚,估计改电阻不行,要改程序刷固件,看来这电机是没法改转向了,只能用在顺时针转的风扇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