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焊机插头插座 买过的TX给说说 有没有接触紧密的?

楼主(2022-09-14):
这种插头我是买过的,  当时买的焊机是不配线的   需要自己做线
也许买的插头  和焊机上插座不咋配套,间隙很大  虽然不影响焊接

借坛友一位不愿意透漏 帖子图片里一角   说明下这种插头插座

D点焊机、玩法拉电容  也经常会用到焊机插头插座,最近打算入坑  所以
又得考虑买些焊机插头插座了
有觉着插起来紧紧的舒服的   给分享下卖家呗

网友A:
直接买个好的点焊机就是了。

网友:
关键字 犀牛插头

网友:
这种插头很紧啊,插人后需要旋转一下。

网友B:
这种内部貌似没有弹力结构,如何做到大电流通过?

网友C:
电焊快接插头啊正常配套大小新的都不会松。泰式的更好

网友D:
我也是这种插座,4电容点0.1紫铜没问题

ps:想要紧密接触,用拧螺丝的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内部貌似没有弹力结构,如何做到大电流通过?

就是硬接触

网友E:
我几年前买了对楼主发的这种点焊机接头,发现里面包裹电线的看似紫铜管那个配件是铁镀铜做的,瞬间就没了兴趣,重新买了上螺丝那种电焊机紫铜板接口才算舒了口气。这东西黄铜做的也还可以勉强接受,可唯一的那几克紫铜皮都要作假,让我怀疑它的质量和做工不适合点焊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好的点焊机就是了。

在这里混的  都是爱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种插座,4电容点0.1紫铜没问题

ps:想要紧密接触,用拧螺丝的接头 ...

用拧螺丝的接头? 麻烦蛋兄找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焊快接插头啊正常配套大小新的都不会松。泰式的更好

我的焊把线是自己拼的  插头和焊机上的座配合不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几年前买了对楼主发的这种点焊机接头,发现里面包裹电线的看似紫铜管那个配件是铁镀铜做的,瞬间就没了兴 ...

上螺丝那种?  不知是哪种

楼主:
这个貌似不错  谢谢!

网友F:
我的焊机,用了才知道,快插头是铝的,镀了一层铜,也想换成铜的

网友G:
有没有用毫欧表测量过这种大电流接插件的接触电阻的?

网友:
插人旋转一下很紧

网友:
最牢靠 最简单的就是上螺丝,所有的快接头,不管是紧密的还是松动的,插拔次数多了都会接触不良,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焊机,用了才知道,快插头是铝的,镀了一层铜,也想换成铜的

我的都还没仔细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用毫欧表测量过这种大电流接插件的接触电阻的?

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