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新鲜出炉的AD16-22DSV交流数显电压表

楼主(2022-09-14):
        今天下午刚从菜鸟驿站取回的,立即拆解,与各位坛友分享。

        比上次的指示灯复杂不少,价格是3.8,比指示灯翻了几倍。上次两个指示灯,红包抵扣后只花了4分,这次领商品券+红包,一个电压表,花了三毛八,不过还是值得的。

        外形大小与上次的电源指示灯差不多,外壳是灰色的:

        红色的盖子,与电源指示灯相同:

      拧下盖子:

  取下这个叫什么柔光罩的玩意儿,咦!电路板上怎么只看到一个数码管?莫非只是一个骗人的玩意儿:

  尾部接线处:

   撬下尾盖:

     取出核心部件:

       还好电路板上有几个元件,应该不是骗人的东西

          14脚的芯片,型号被抹除了:

    数码管长度1.5cm:

   降压电容,334/250V:

  电源滤波电容,470μF:

         全部的零碎:

         测量一下电压,显示还挺准确的,与数字表几乎相同:

    盖子拧上后,看看显示效果:

  远一点:

                    再远一点:

    最后的环节,依旧是电路图:

        芯片的供电电压出人意料之外,竟然只有2.1V!我还以为万用表有问题,结果数字表和指针表的测量结果相同!
(电路图有错误之处,Z1的“-”极应接至D2的“+”极,今天懒得去开电脑改了)
  芯片被打磨去了型号,推测应该是PIC16F684这一类的单片机。

  更改后的电路图:

网友:
这个不错,体积小可以直接代换控制箱的指示灯

网友A:
性价比相当高的产品,估计是长时间使用行不行

网友B:
牛掰了,俺木有红包了

网友C:
有链接吗?正准备做维修插座,装个这个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价比相当高的产品,估计是长时间使用行不行

只要降压电容质量过硬,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掰了,俺木有红包了

不会吧?
签到红包每天都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签到红包每天都有的!

签到几毛钱红包,满五元可用

网友D:
只能220v,不能用于3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链接吗?正准备做维修插座,装个这个最好了

在这儿

网友:
设计的还不错,就是做的太毛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签到几毛钱红包,满五元可用

那是你天天薅,薅秃噜皮了
歇几天后,就能加一分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220v,不能用于380

标示6~500V,很不严谨,换个耐压630V的降压电容就行了。

楼主:
我购买的店铺已下架了那种电源指示灯,可以搜索一下别的店铺。
听说私信要消耗M币,就在这里回复

网友:
这个还不错,挺实用的。

网友:
装到家里的照明配电箱

网友:
不错,天天坚持领签到红包,开始数额多些,越到后来越少

网友:
几毛钱的东西,非常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签到几毛钱红包,满五元可用

我变9毛了,估计再签下去还会降,干脆别给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