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墙面维护求助各位能工巧匠

楼主(2022-09-14):
家有萌娃,墙上各种涂鸦,现打算维护一下,初步的设想是用砂布打磨,然后刷白色乳胶漆。不知这样是否可以,还需要注意些什么?求助各位能工巧匠,先谢谢了!

网友:
砂纸打磨粉尘太大,不过打磨完再喷乳胶漆也行
另外可以直接贴墙布(前提是买到合格的)

网友:
用水擦一下试试

网友:
乳胶漆墙面可以用湿布擦干净。不过那头猪太经典,最好留言来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大师的回复,已经试过,涂鸦擦不掉,墙布也不考虑了,买点乳胶漆刷算了,就是不知道砂布擦了涂鸦后刷乳胶漆行不行。

网友:
     简单,先拿纱布把那个蓝色图案刷掉,铅笔的不用管可以覆盖的,用乳胶漆刷上就完成了。只刷掉脏的地方就可以了,但是和原来颜色肯定有些色差的,后面刷的白过原来墙面。买一小罐乳胶漆得了,十几块这样。

网友:
最简单就是用乳胶漆刷上。

网友:
不用底漆吗,我家墙上也有,也想着怎么搞呢

网友A:
水性笔会浸入墙壁腻子层,不好搞。你这个应该是油性笔,用360目以上的砂纸打磨干净笔迹,清除浮尘,刷上乳胶漆即可。乳胶漆可以在打磨过的地方先有针对性地涂刷两遍,遮盖住残留的痕迹。然后再满墙涂刷一遍,以阴角或者家具为边界,避免产生新旧色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性笔会浸入墙壁腻子层,不好搞。你这个应该是油性笔,用360目以上的砂纸打磨干净笔迹,清除浮尘,刷上乳 ...

谢谢回复,请问一下不用刷底漆吗?

网友:
最好将整面墙皮完整铲下来妥善保存。万一将来作者出名了,这就值老了钱了。最起码也是先用好一点的相机给拍照下来。

网友B:
不打磨直接喷乳胶漆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一下不用刷底漆吗?

不用。直接刷面漆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打磨直接喷乳胶漆试试

乳胶漆的遮盖能力并不强,不打磨不知道要刷多少遍才能盖住。

网友:
要整屋刷漆,不然色差更难看。
而且以前的乳胶漆做的非常光滑平整,自己重刷上去的会很粗糙的,掺水变淡又盖不住。
我也是刚刷的才知道

网友:
钉个画框,把壁画框起来,就是一个艺术画,有写实的也有抽象的

网友:
留着吧,没准就是下一个毕加索

网友C(2022-10-16):
刷的时候用圆形的滚刷,别用一字型的排刷,排刷干了有刷毛的印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的时候用圆形的滚刷,别用一字型的排刷,排刷干了有刷毛的印子

边角、家具边要用毛刷的

网友:
堵没有用的,还是整几块大塑料板让他画个够,画腻了再重新刷墙,否则你现在刷了漆他还是会再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