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米的超5类网线能跑满千兆吗

楼主(2022-09-14):
一个交换机下面接了16个摄像头,这个交换机和主路由器之间距离大概80米,用超5、6类、还是光纤呢?
初步不打算用光纤,因为要增加两端的光纤收发器,损坏几率挺高。
就是不清楚超5能否满足要求?

Text.

网友:
别说80米100米以内都不要考虑跑不满的事,应该考虑你的硬盘吞吐量和数据大小,小文件估计悬。

网友:
一般市场上非屏蔽的网线只是线径大小而已,好的超五类线放心用吧。

网友:
看线和头子吧,工程线加好头子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单就线缆来说,80米超五类是能跑到1000Mbps的。但受制约的因素有很多哦

网友:
买正品+品牌

网友:
正常可以的

网友:
正品牌子货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超五类没问题

网友:
国标线+头子,100米以内放心跑千兆…………

网友:
????超五类网线很多材质,如果是无氧铜的是没问题

网友:
话说监控头好像不需要千兆的。

网友:
用国标纯铜5类的网线(0.45以上线径),别说80米,随便120米以内都不成问题的

网友:
正常的100米以内是可以的。

不过,考虑什么寨货,铝包铜,劣质头子。。。。

网友:
国标正规产品都可以的

网友:
每芯都有 0.8-0.5 毫米无氧铜直径的超五类网线,100 米跑千兆都没问题,除非网线旁边有特别强的电磁干扰。

网友:
80m应该有点悬

网友:
不说超5类,就是正规的5类线和水晶头跑千兆都没得问题,关键是做水晶头的手艺要好。当年在培训时手艺好的学员制作的50米长度的线用福禄克仪器测试串扰比手艺差的学员2米长度线的还低。

网友:
国标可以,铜包银的水货我自己测试最多好像60米左右

网友:
80米,一米2块钱,160,光纤线80米60块,收发器一对80,千兆能跑800,光纤没衰减。网线超50米带16个1080p可能会卡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