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ns电池容量修改 switch电池容量修改

楼主(2022-09-15):
ns改大容量电池的超级简单方法。
就如图这样,把电芯本该接在B+B-的两根线,其中接B-的,移到P-,也就是移到保护板的输出端的负极,这样不但绕过保护板的容量限制,还依然能正常显示电池的容量以及充电状态。
我今天经过测量,
两块约3000mah的电芯并联为6000mah。
正常接人B+,B-的话,只能运行两小时,
而改为接入B+,P-,能运行近4小时。
依然能正常充电,显示电池序列号。
箭头所指的P-点就是新负极接点。和插头的黑线是一个点。
灵感来源自当年的psp改分体式umd电池,也是在原装电池保护板的正负极外接一块电芯来实现绕过容量限制容量增加的效果。
这个一开始我也是外接一块电池,后来突发奇想去掉了内部官方电芯,保留外接电芯居然也能正常充电正常显示,算是意外收获了。有条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但是我个人觉得,除非经常出差需要在旅途玩ns打发时间,不然改了大容量,机器重量增加就是自虐,不如直接插电源玩。

网友A:
这样改是不是就没有了充放电保护了!

网友:
可能失去保护功能

网友:
我觉得这么改,还不如出门拿个充电宝来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是不是就没有了充放电保护了!

可以在电芯上单接保护板,我记得我没单独接保护板,是用到了没电自动挡待机了

网友:
少了保护电路,电池会低压会过放吧。

网友:
充电应该还好,有专门的充电电路,不会过充.
放电就只能自己注意了.特别是长时间不用,要经常性补电

网友:
这样总感觉有哪里不对劲

网友:
这样有危险

网友:
买的电芯自带保护板 没问题的

网友:
我理解:保护就是限制,超出保护范围就限制了。如果绕过了限制就失去了保护,就看你的需求了。

网友:
没感觉技术。

网友:
这是把保护板改成接口板使用了。

网友:
不知道是啥东西,这样改只能自己用,知道啥时候该充电。

网友:
骚操作,看能用不!

网友:
大家的分析及见意值的参考

网友:
这等于没接保护板,没有了低压保护,电池用的时间长了,但是容易过放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