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插足

楼主(2022-09-15):
(图片)

网友A:
稍微掰掰,悬空安装,或者加洞洞板转接

网友B:
这是图没画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微掰掰,悬空安装,或者加洞洞板转接

转接倒是不用,钻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图没画对?

哈哈,反正是画错了

网友C:
尺寸搞错了?又可以多撸一回了

网友D:
人艰画的是啥?

网友:
应该是镜像原理,经常会搞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尺寸搞错了?又可以多撸一回了

哈哈,那也太狠了吧,将就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艰画的是啥?

变压器稳压电源啊

网友E:
转接,弯脚,这都不是事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接,弯脚,这都不是事情吧

哈哈,的确不是事,但是有点瑕疵

楼主:
哈哈,再大点更好

网友:
脚弯一下,接一段硬线也行啊

网友:
你想当小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反正是画错了

那个地方进水、、、、鸟?

网友:
重新打板吧

网友:
哈哈,当年第一次打板时出过这种情况,镜像,孔小,镜像是我的错,但孔小是板厂的锅,因为双面板过孔加工时会缩小孔径,一般板厂会放大孔径后再加工,谁知道这家没放大,结果插元件时很费劲,以后再画板时不管厂家先放大孔径再说,大不了就是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