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NAS硬盘到底要不要设置休眠?

楼主(2022-09-15):
你觉得NAS硬盘到底要不要设置休眠?有人说休眠影响硬盘寿命,搞得我很懵逼。

网友:
休眠后耗电少,建议采用

网友:
休眠不是应该能延长使用寿命吗

网友:
这个我觉得看NAS的使用频率吧。如果一天访问2次,还是休眠比较好。如果频繁不定时访问,那就不要休眠了。如果休眠反复启动应该会对寿命有所影响。

网友:
家用,休眠是必须的

网友:
当然休眠好了,现在汽车等红灯后熄火呢

网友:
说影响寿命是因为硬盘启动和关闭有个磁头起动和停靠的过程,动作多了自然影响寿命,所以4楼说的很对,如果你要频繁使用就不要开休眠,或者休眠时长调长一点,如果不是很频繁当然开休眠,反正我家台机,笔记本和nas都开了1小时休眠

网友:
24小时不停机,正常的不得了

网友:
感觉经常休眠唤醒硬盘更容易坏

网友:
启停会影响寿命,一直空转其实没事,就是费电

网友:
入手白群晖不久,就休眠问题也折腾不少时间,设置了1小时休眠,但是基本都会在休眠后1~2小时之内无故唤醒,系统日志只显示什么时候硬盘被唤醒,没记录是谁唤醒的,然后网上找方法能关套件的基本关了,但是两三个小时左右还是会被唤醒。现在干脆设置不休眠了,晚上睡觉时间直接定时关机,早上自动开机,这样理论上硬盘一天就启停一次,应该不影响寿命,也有一定的节能效果。其实白裙的功耗也不是很高,机型920+,两个监控盘+两个2.5寸硬盘,开着没什么操作的情况下,18W左右的功耗,也就约等于两个路由器的耗电量。

网友:
没什么必要

网友:
qnap 几年 就没见硬盘休眠过

网友:
要,
我之前的蜗牛不设置休眠,一年坏了2块盘了。
气不过装了WIN10,开休眠,到现在快2年了,没啥问题。

网友:
这个正常应该没啥问题的

网友:
坏几块硬盘之后就不敢再提休眠的事儿了

网友:
现在SSD便宜,用大容量的SSD做RAID1,就随时都可以休眠了,节约用电。

网友:
先不用考虑太多,我的设置是开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