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修别克昂科拉鼓风机异响

楼主(2022-09-15):
这几天鼓风机异响,吵得烦。网上找下资料于是自己动手,在数码之家混买配件是不存在的,轴承异响好处理

拆手套箱跟下护板,里面就是一体的风机总成,这台车拆鼓风机正常需要拆仪表台。在网上学的野路子,把鼓风机割出来,在风机底部有个凹槽,用美工刀沿着凹槽割,几分钟搞定。

德尔福出品

用泡沫洗过空调,泡沫清洁液积下来,扇叶又脏又臭。拆下叶片跟护盖,用刷子刷了好一会。
马达是韩国进口hs品牌,做工真漂亮固定也很坚固,索性就不拆了,用wd40清洁再上润滑脂,试机ok。
由于鼓风机割下来的,装回去麻烦。先用502固定,然后用玻璃胶填入凹槽,玻璃胶固化以后很坚固。

修好才发现滴了几滴502在车门上,乐极又生悲.....

网友:
路子挺野啊,直接开膛破肚

网友:
这个修法够狠,还好,你能复原起来,不错哦!

网友:
德尔福的鼓风机吗?

网友:
下次再修怎么办?

网友A:
502胶水可以试试解胶剂

网友:
网上野路子真多,第一次听说割下外壳修风扇的。

网友:
下次异响从哪掏?人家说左一刀,又一刀三胎中间来

网友:
维修方法确实生猛

网友B:
异响来自哪里呢,轴承O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异响来自哪里呢,轴承OK吗

轴承进水也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2胶水可以试试解胶剂

滴在塑料上,会不会把塑料也解了

网友:
下次再修,可以大力拔出了、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2胶水可以试试解胶剂

解胶剂再把漆面脱了楼主就该哭了

网友:
下次就换总成了。估计也捱不到下次,楼主就换车了。

网友C:
同款昂克拉,小毛病还是有一些,两个后门的玻璃升降电机里面的接头都锈断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昂克拉,小毛病还是有一些,两个后门的玻璃升降电机里面的接头都锈断过 ...

是的!经常漏水。三大件还不错,升降开关怎么坏的?下雨没关窗吗

网友:
杀敌三千自损八百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经常漏水。三大件还不错,升降开关怎么坏的?下雨没关窗吗

是电机的接线碳刷那里,不是开关,是铁的,如果是铜的也会没问题,别的都没锈啊,自己拆开修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