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开关电源空载一侧开关管发热

楼主(2022-09-15):
一个诚联42v的开关电源(采用通用的TL494模块,电路图和网上的基本一样)空载时只有一侧的开关管发热,带载该侧开关管更加发热严重。
输出电压正常,调节电位器也在正常范围内。测量各个元器件都没有发现问题。然后检修通过对换法,通过对换开关管(13009)、启动电阻、电容以及推动三极管等,故障依旧是原来位置的开光管发热。怀疑TL494也更换,同样的故障。没有示波器,但测量各IC脚电压均在正常范围内。
现在只有电源变压器和副电源变压器没有动过。
请教高手,下一步该怎么检查。

网友A:
那就再对换推动变压器前面的元件,如果还是这样那就是芯片或推动变压器甚至主变压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再对换推动变压器前面的元件,如果还是这样那就是芯片或推动变压器甚至主变压器有问题。 ...

推动变压器前面的元器件也对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变压器引脚加焊一遍试试

网友B:
换电源变压器!
副电源变压器是啥?

网友:
驱动变压器及其输出的那些阻容原件都要检查,有示波器可以看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源变压器!
副电源变压器是啥?

副变是推动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激了吧

应该没有自激,变压器很安静

网友:
可能推动变有虚焊拆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