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飞利浦收音机AE3750拆解

楼主(2022-09-15):
东西30元来自网络,来时能通电,就是部分按键失灵,拆开发现操控板有腐蚀,于是进行修复;该机音质还行,接收也不错,不过最大的问题就是要装6节5号电池,不然即便能开机也无法正常使用,有空看看能否改改;这个机器的芯片基本上都是三洋芯片,从主控到接收再到功放都是,很不错的,做工中规中矩,今天把它的拆解图发出来供大家观赏。

网友:
飞机大的工艺还是很好啊。

网友:
30元,便宜啊,我给你50收了

网友:
原装飞利浦啊,相当不错

网友:
看样子还挺不错的,就是装的电池确实有点多

网友:
密密麻麻的焊点 谢谢分享

网友:
貌似是国光代工的扬声器。

网友:
关键现在的电台能听的不多了!

网友:
飞利浦竟然用日本芯片而不用自己的TDA系列

网友:
谢谢LZ的热心分享

网友:
9V上锂电也有点尴尬啊!

网友:
有两种方案可以尝试:一、两节锂电串联供电,自己加装充电接口或者充电板,也可以加装18650电池盒,电池拆下用外部充电器充电;二、有屏蔽罩说明抗干扰能力还行,可以考虑单节锂电升压电路,自制或者用成品板,但淘宝的成品板电磁干扰都挺大的。

网友:
调台没飞梭用起来很难受

网友:
30绝对值了

网友:
长、中、短、调频波段全有了。

网友:
还能收长波啊。做工很不错,就是按键太多了

网友:
这样做工用料的飞利浦现在很少了,应该是原装原厂飞利浦,现在国内卖的飞利浦堕落了

网友:
比德生之流还是强多了,比大法还差得远

网友:
做工没话说,但是6节电池确实劝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