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IY从入门到放弃:CPU高烧90度竟算正常

楼主(2022-09-15):
监测CPU温度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都是常规操作,只要打开鲁大师或者AIDA64,CPU的温度就立刻呈现在你面前。虽然我们能够实时监控CPU的温度,但是CPU到底多少度才不算过热呢?
不同CPU的合理温度是不同的,但是对于大多数型号来说,还是有一个比较通用的最高温度。按照英特尔官方提供的名为T-JUNCTION的参数,也就是处理器芯片的最高允许温度,这个温度是100℃。
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在CPU的温度达到/超过100℃时,系统会启动保护机制,此时会直接关机或出现蓝屏,蓝屏界面会附带温度过高的代码。
那么是不是说只要CPU贴在100℃以下就可以了呢?显然不是,毕竟谁也不想冒着随时蓝屏的风险用电脑吧。
一般待机温度在50℃以下
一般来说,在待机或者低负载情况下CPU的温度应该在50℃以下,在玩游戏或满载的时候温度应该在80℃以下,在小型电脑或笔记本中CPU温度会更高一些,在夏季较炎热的环境中还会更高一点,但是一旦CPU温度超过90℃,那就有必要优化散热了。
台式电脑满载温度不超过80℃为宜
我们一般认为CPU是很不容易损坏的硬件,但对高温比较敏感,一方面CPU在温度过高时会降频,过高的温度会损伤CPU内部的晶体管,而且高温导致的热胀冷缩会由于CPU内不同材料的膨胀系数不同而产生脱焊等问题,所以解决CPU温度过高是每个玩家都应该掌握的技能。
当CPU的温度过高时,首先要检查散热器的风扇是否正常工作,如果风扇不转动或是有异响,则应该检查风扇内部的杂物和灰尘并进行处理,在风扇损坏的情况下更换风扇或散热器。
台式机和笔记本清灰都很重要
其次要检查硅脂涂抹,硅脂应该均匀地涂抹在CPU表面,不能过厚,也不要覆盖不全,如果硅脂干燥则要重新涂抹硅脂。
7热管散热器了解一下?
如果以上都没问题,那很可能是散热器小马拉大车,需要升级一下散热器了。散热器要和CPU搭配合理,i3/R3级别的CPU用盒装自带散热器或2热管散热器即可,i5/R5级别的CPU使用3热管散热器,i7/R7级别的CPU搭配4热管散热器,i9/Threadripper系列的CPU使用水冷散热器,注重静音的玩家可以增加预算搭配更高一级的散热器。
老师!我把硅脂涂在了CPU和主板之间怎么办?我劝你放弃DIY吧。

网友:
老师!我把硅脂涂在了CPU和主板之间怎么办?我劝你放弃DIY

网友:
好像说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