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JTW牌 TM902C测温仪拆解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2-09-15):
不记得具体的时间,大概是95年前后得到这个测温仪
以前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小时候不懂,所以不知道准不准,东测测西测测。
后来就吃灰很多年。这次回去又翻出来了。但是不显示了。
9V输入,部分电路测试有9v, 很多地方测试有2V,有些地方只有零点几伏。
不显示 大概是哪里坏了呢?  谢谢

板子上有个弹簧,顶住后壳的铝箔贴纸上。

模具有两个孔,一个是开关,一个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9V输入有电

一个9014三极管

谢谢 谢谢!

网友:
不显示跟感应头应该没关系,考虑这个之前正常使用,存放时间长了才出现故障,所以重点看下屏幕接触不良,开关接触不良,电位器接触不良,电容失效。我会的就这样了,先易后难逐步排除。

网友:
液晶上的导电橡胶拆下来清洗一下

网友:
不显示检查下电源开关吧。好多万用表都是用7106,搜一下原理图检查下供电电压正常不

网友:
万用表的7106呀,这个好修,先测测那两个蓝色可调电阻

网友:
先查供电元件及显示屏导电橡胶。

网友:
没多少东西,应该好处理

网友:
7106网上原理图到处是,,先测7106供电正常不,

再把显示屏的导电橡胶擦擦

网友:
看一下屏幕压接好没有

网友:
老东西好找资料  当年的现在都有。

网友:
分立元件的,这个看着有年头了,建议测一下各元件是否正常,触点线路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放坏的,一般先查接触和开关的地方,然后是电容,都没问题再查集成块。

网友:
帮忙顶起来~

网友:
测温仪前几天才看过 宝上十几块一个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
经典的7106

网友:
看下7106供电有没有

网友:
硬芯的好办,先查查7106供电正不正常,然后把导电橡胶用酒精清洗一下看看。

网友:
应该检查电源开关。

网友:
这真是个古董仪器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