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撤摩托车led,小钢炮

楼主(2022-09-15):
安装在摩托车上快二年了,但用的很少。前天坏了,应该是驱动坏了 近光远光都不亮了 可能天气热,热中暑死了。驱动部分不好撤。

网友:
没看到驱动电路。

网友A:
这散热看起来还行啊?除非那个筒子是塑料镀铬。

网友B:
远近一体灯?看着感觉灯珠都融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远近一体灯?看着感觉灯珠都融一起了

灯珠本来就是一体的

网友:
这种温度随便上70度以上。。我记得led厂家有写,温度低于30度才能“无限寿命” 市场上几乎没有能达到这种散热条件的LED车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散热看起来还行啊?除非那个筒子是塑料镀铬。

明显是ABS塑料电镀的,导热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ABS塑料电镀的,导热很差

这个灯我也有个,确实是全铝的,就是毛刺和瘢痕很多,看着跟塑料镀铬一样

网友:
好像现在的LED灯大多都是热死的

网友:
散热不好,气温一高长时间使用非常容易烧。

网友:
金属的灯,看看效果

网友:
应该很强悍远射

网友:
冷暖COB灯珠定制规格,自带驱动去掉,尝试用其它驱动板。

网友:
没必要折腾,这种灯大多数都是热死的,散热在灯罩内,热量哪能散的出去,再说了,那么点点铝合金,能有多大能耐应对十几瓦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