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另类更换热风枪电位器

楼主(2022-09-15):
接2013年拆机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62848&page=1
其实这风枪风力调节用几年后就有点不灵一直将就用着,到现在几乎全失灵状态实在没法用

网友:
看着偏的就像拆下来重新装

网友A:
位置偏了应该拆下来重新装,看了才顺眼。

网友B:
没定位时间久了会不会连轴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定位时间久了会不会连轴转

不能,电位器拧前面板上卡的很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偏了应该拆下来重新装,看了才顺眼。

哪天重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定位时间久了会不会连轴转

这个电位器不带开关,转动钮力很小的,只要紧固螺毌坾得足够紧是不会连轴转的。有的波段开关转动钮力太大,就会连轴转。

网友:
姿势很是销魂啊

网友C:
那种开放式的电位器国产的质量确实不行,老货还好些,现在很难买到,用这种密封电位器要耐用很多

网友:
密封电位器要耐用很多

网友:
这种电位器是不耐用,密封的代换更好,感谢分享!

网友:
其实无论是否密封 名牌正品都显著耐用~ 我电吉他上的CTS电位器 20几年了 天天撸 一样好使 没有杂音

网友:
好办法,比那几毛一个的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种开放式的电位器国产的质量确实不行,老货还好些,现在很难买到,用这种密封电位器要耐用很多 ...

还好,我判断还是对的

网友(2023-07-26):
俺的是气泵的,噪音大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