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知道牌子的小电磨坏了,调不了转速

楼主(2022-09-15):
不知道牌子的电磨

不知道牌子的电磨

前端盖子

前端盖子

控制转速的这个坏了,显示能调但是不改变

控制转速的这个坏了,显示能调但是不改变

不知道怎么修

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结构用料还算可以啦

网友A:
尝试用可控硅旋钮模块,替代内置调速,或者把可控硅装在导线上。

网友B:
把电机拆出来看看定子线圈有没有断开

网友C:
看看那几个CBB电容有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用可控硅旋钮模块,替代内置调速,或者把可控硅装在导线上。

谢谢您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机拆出来看看定子线圈有没有断开

能转就是调不了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那几个CBB电容有无问题

好的,多谢了

网友D:
这个不算小了,挺大了。

网友E:
做工不错,比东成的好

网友F:
能转但不能调速,如果是最高速,可以考虑可控硅击穿

网友G:
看样子是单片机调速的,测一下可控硅是不是击穿了,如果可控硅没坏的话,那么可能是主控供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算小了,挺大了。

还可以,不算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不错,比东成的好

第一次拆,放家里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转但不能调速,如果是最高速,可以考虑可控硅击穿

能转不能调速,应该是最高速,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样子是单片机调速的,测一下可控硅是不是击穿了,如果可控硅没坏的话,那么可能是主控供电问题。 ...

多谢大师指教

网友:
里面不错,挺复杂的

网友:
这都已经不是小电摩了,做起码是中型的

网友:
看铭牌有很多拼音,做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