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入手收音机,接收短波电台求救

楼主(2022-09-15):
入手了德生的PL-368,用来听广播。但是自己住的宝安城中村环境太差了,收不到短波电台,站在楼顶勉强能收到10MHz的滴滴声。
有没有自制天线来改善这个问题,求救

网友:
加lna来增强信号

网友:
拉根电话线接到收音机的拉杆天线上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收音机像录音笔。

网友:
宝安城中村????????深圳??????高楼太多,短波基本就废了.......听听FM吧

网友:
据说拉根空电线 或者 漆包线 长长的几米    一头刮开漆接到天线上, 可能会有点作用。

网友:
电瓶车充电器。短波信号屏蔽器,只要它在充电,周围一公里全是啸叫声!

网友A:
可以去矿坛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矿坛看看

总说矿坛,是哪个啊

网友:
在城市里中波短驳基本都很难收,特别是中波

网友:
短波开线,要长~~~~参考 Hammer 的天线制作

开黑后好点

网友:
拉根长线

网友:
我的德生S2000可以收到啊,你这款大概乡下可以。

网友:
现在城市中电磁干扰太厉害,短波接收效果不好。

网友:
我有一台PL365,短波能收的。。。还是在大城市,干扰应该比农村严重多了~

网友:
不是没信号而是居民区电磁干扰严重,有用的小信号全被电磁干扰噪音淹没,这种环境里什么天线都白搭,要想收台多去郊区,在接收点1000米半径内没有居民,没有电力线,轻松150个台

网友:
顺着窗户扔下去一根十多米长的电线,室内这头焊上一个鳄鱼夹夹到拉杆天线上就行了

网友:
这个年代 买个收音机听听也不错 享受

网友:
窗户外面找找光纤,有的把天线话搭到里面的铁丝上